[慧荣] 求助aigo U310 U盘不显示盘符如何修复?

楼主(2022-10-18):
aigo 32GB U310 U盘插进去不显示盘符,查看设备管理器刚插进去的时候有识别(此时VID 090C PID 2000),但是仍然是没有U盘盘符,大概过个十几秒,就变成未知设备了(此时VID 0000 PID 0002)。芯片精灵也无法识别主控,下载了慧荣的量产工具也没有扫描出来U盘。

然后我就把U盘拆了,根据网上的描述似乎是个黑胶U盘

根据丝印内容去网上搜了,有个十分接近的

信息显示是SM3268,但我用慧荣SM3268的量产工具也没反应
请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如果是短接,这上面应该怎么短接。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很明显一条腿坏了,你要帮他扳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一条腿坏了,你要帮他扳直

掰直了也没用啊,而且插USB2.0。 这条腿好像没影响

网友B:
需要远程协助吗?可以试着帮你搞一下,不保证100%成功,50M币或者5元就行,私信扣2M币,要不就直接私信发联系方式,别说太多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远程协助吗?可以试着帮你搞一下,不保证100%成功,50M币或者5元就行,私信扣2M币,要不就直接私信发联 ...

我需要你的帮助,帮我量产一下,50M币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