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萌新升级中柏jk02-z13笔记本msata固态不成 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2-10-18):
中柏jk02-z13笔记本 升级msata固态 用了三星msata 180g 和其他一个msata 32g的都用不了 图三  求大神解答一下  图一原装固态 图二笔记本插槽

网友:
这个接口是mini PCI-E,不是msata啊

网友:
你看你这张图EC右上角丝印的地方,写着呢

网友:
msata有兼容问题
其实就是电压问题,有的msata电源电路直接用外部电源
有些在经过变压

网友:
曾经一个minipc也是,就一个三星的硬盘好用,不过这个剩下都不好用
不过我也没有其它什么intel的什么三星的硬盘
直接转出一个sata,然后把那个msata硬盘插到一个msata转sata上,单独接电源就认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你原装硬盘本身就是个miniPCIe硬盘,自然别的也就不认
这个在华硕的eeePC上出现过
如果这个是你原装硬盘,那就是怀疑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你原装硬盘本身就是个miniPCIe硬盘,自然别的也就不认
这个在华硕的eeePC上出现过
如果这个是 ...

感谢老铁  确实是搞蒙了

网友B:
巧了,看完你的帖子,马上看到一个装机的帖子,两种接口同时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看完你的帖子,马上看到一个装机的帖子,两种接口同时出现了。

不看标注的话,完全无法区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