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助,这种NGFF硬盘上什么转接卡?

楼主(2022-10-18):
手头差个2260的测试盘,于是买了这个,很奇怪的盘,标签上写着NGFF,但和标准的NGFF接口又不一样,
固定螺丝位不在正中间,最要命的接口开槽位置不对,普通主板插不进去。

应该是某种订制盘,不知道有没有适用的转接卡。

各位对比下图三,镁光那个是标准NFGG盘,然后杂牌那个接口明显对不上。

网友:
支持SATA协议的就可以

网友A:
我觉得能插的上就行,这样比较没有注意过。。。

网友:
一个是SATA协议;一个是NVME协议。

网友:
SATA的是两个缺口;NVME的是一个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能插的上就行,这样比较没有注意过。。。

问题是插不进去啊,接口开槽的位置都不对,金手指数量也不对。。。

网友B:
M2.2280.NVME的是一个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2280.NVME的是一个缺口。

兄弟,接口区分我知道,我的意思这个盘是NGFF,但是接口和标准的NGFF不一样,开槽位置不一样,然后金手脚数量也不一样,根本就插不进去啊,我等下拍个上主板的图片,你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找卖家兜底吧。

网友:
在网上找一找,有这样的转接卡。

网友:
这么多这么像的接口,一不小心就买错了

网友:
你这金手指密度都不一样啊,囧

网友:
你看下迷你pci-e是不是

网友:
估计还是买错接口了,退货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接口的,帮顶

网友:
买错接口了。。。。。。。。。。

网友:
你这是SATA接口吧。。。。。。。

网友:
接口太多弄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