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超过5块钱DIY铝基板恒温加热台,冬天温枸杞水小火锅

楼主(2022-10-18):
用烙铁焊接贴片元件着实的累,特别焊接0603这么小的贴片元件,焊起来还贼难看。看了某宝售卖得成品价格,就想着自己做个恒温加热焊台,再是马上冬天了,泡枸杞水需要恒温保温,要不喝着太凉或太烫。
想到就开造,自己DIY首先就得要尽量以最小得成本通过自己双手让它成为你想要得且满意得作品,而不是拿各种超过其本身价值得昂贵器件堆砌而成,这是我对DIY得理解

现成得LED拆焊板不贵,便宜得也就几块钱还包邮,主要是输入市电。小时候触电直到烧断家里保险丝才捡回一条小命得经历告诉我,不要玩高压电。所以想到了嘉利创免费打样得铝基板也是可以发热和耐高温得。

遂在JLC得开源平台找到了画好的加热板,用的希泊尔特曲线。自己做了调整,因为线路发热阻值增大,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到最后温度就上不去了,所以降低了阻值。

原版的阻值差不多有3R,自己修改后阻值在2.1R左右。用螺栓连接,由于铝基板自身导电,加上长时间高温,做不好绝缘就会短路。所以接电方式我改成了直接压在螺栓上,这样就避免了绝缘短路的问题。

电源就采用现成的24V,用在T12上的24V6A的开关电源,T12焊台上原先就预留了电源输出插座,平时用来输出可调电压电流,现在跟加热台刚好共用一个开关电源。

采用STC8H1K08做为主控,因为加热焊台的功能单一所以就采用数码管,加上74HC595多出来的4个引脚驱动LED来做人机交互。因为加热台主要用ADC检测,所以TL431基准是必要的。降压部分直接用78M15跟78M05,因为电流不大,长时间运行两片78芯片也感觉不到发热。对于加热板温度检测方案,热电偶最具性价比了,而要读取热电偶的热电势,如果采用专用芯片的话那就比较贵了,所以采用主控单片机+运放+NTC方案,这样几毛钱就能解决几块钱的问题。

原理图上的运放画了三种封装,因为手上的运放有的也不知道好坏,方便测试使用。最后用了两片op07CDR,用来检测热电偶热电势和电流检测,NTC跟18B20是用来做冷端补偿。测试后18B20不适用的原因,是读取写入的时候不能被中断打断时序,所以还是用NTC方便且便宜选用带延长线的可以降低电路板本身的干扰。

34063A用来产生负电压。

因为板子大,一次5片,剩下的还有它用,所以MOS管封放了多个并联,这次使用两个拆机的M3006D,最大Id80A的,用在这大材小用了,长时间也感觉不到热,用一片就足够了,好在便宜,才一毛多一个。

由于铝基加热板2.1R,24V输入峰值功率有270多瓦,所以加入了电流检测用来限制最大功率。峰值功率限制在120W,

用铜柱连接组装

M3的铜柱用来过流,加热板输入端直接压在这两铜柱上,用四颗螺丝固定。输入接头采用航模接头,红包一分一个。

顶层由于螺丝凸出来会限制操作,所以用M2螺孔,M4沉孔,采用M2平头螺丝,这样加热板正面就平整了,焊接比加热板大的板子也方便了。
加热台显示工作温度,输入电压,工作电流,以及室温,采用PID恒温,但PID还没调好,虽然最有稳定后恒温平稳,但在刚到达设定温度后要摆动好长一段时间。
1.3的主控,4毛的数码管,4毛的运放,8毛的热电偶,3毛的595,4毛的MOS,插件电容全是拆的旧板子的,6毛的78M,还有七七八八的元件,总体成本不超过5块吧
当前电源最高温度测试250度,电流还有4A多,二百七八应该没问题,23度开始加热到230度大概1分30秒完成,温个枸杞,吃个小火锅够用了。

视频

哪里做的不好的还希望指教

网友:
做的挺好的,这办法也不错,就是这高度太高了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铝板的,一直用到现在,挺好的,给杯子保温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43559

网友A:
白色铝基板是以前打的吧,现在打白色铝基板要加杂色费

网友B:
18b20 好像测不了200度+,,,,-55-15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b20 好像测不了200度+,,,,-55-150的样子

18B20用来测室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铝基板是以前打的吧,现在打白色铝基板要加杂色费

默认白色,刚打的

网友:
这JLC 打板玩的花啊,

网友:
高度有点高啊,重心不稳啊

网友:
元件5元,技术50元

网友C:
过流的铜柱上套个热缩管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流的铜柱上套个热缩管就更好了。

因为铜柱是顶到加热板的,有可能需要调节螺柱高低来使接触良好。加了热缩管不好调

网友:
PCB线路居然还能当电热丝

网友:
这个技术有点厉害了,学不来

网友:
这高度太高了

网友:
24v, 无高压电安全.

网友:
漂亮啊,我一直想做这个没敢做。可以再增加一个散热风扇延长寿命。
一直好奇,电路板太热的话,会不会散发出有毒气体

网友:
垃圾佬那里买的加热垫也才4.5元。

网友:
冬天了 想办法取暖

网友:
这个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