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拯救一片炸ce的9ddj

楼主(2022-10-18):
手头上有一片炸俩的9ddj,废物利用一波。

过完测试架变三ce……

量产工具ALCOR_U2_MP_v20.11.27.00,已打开结构检测。

量产界面:

as ssd benchmark跑分:

套个金士顿dt101 g2的壳子。

最后和其他u盘合个影:

网友A:
常见群友提到 炸CE,一般都是受热不均导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群友提到 炸CE,一般都是受热不均导致的,对吗?

有这个可能,也有可能是焊盘掉了之类的(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片炸了1ce,直接上锤子

网友B:
可以试试贴FC1179上看能不能开除3个CE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贴FC1179上看能不能开除3个CE的容量。

我手上还有一颗炸ce的0efk,到时候可以试试,就是不知道1179速度多少

网友:
炸CE大部分是受潮基板和树脂有水气受热膨胀扯断内线,或者是小风嘴大风量急剧加热,温度过高超250度 受热不均基板弯曲变形扯断内线或者die变形断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还有一颗炸ce的0efk,到时候可以试试,就是不知道1179速度多少

1179速度比AU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