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L540 L440修改白名单bios,加入高级菜单

楼主(2022-10-18):
自己的thinkpad L540,换AX210网卡,这个bios需要拆下来刷,拆机视频有很多了,我的编程器是不能直接夹上主板刷的,会短路[1]
根据[2],L540和L440的bios是一样的,L440单bios应该也可用,但是我没法测试
bios在C面下面,不需要把主板完全拆下来
L540,L440有单bios和双bios芯片的版本,我的单bios芯片,双bios的不能用这个修改,如果你的也是单bios那就可用
压缩包里面有2个文件,文件名短的是只解决硬件白名单,长的是加上了bios高级菜单(bios设置界面多一个tab:Advanced)
[2]中的内存时序菜单修改没有在bios解包后找到,没法做
用[3]中的方法进行了校验和替换,开机不会嘀10声了
注意:如果开机安全芯片提示按F1,进bios将secirity chip设置为active,然后clear security chip就可以了,clear过后security chip状态可以随意设置

(M币-76了,求点M币)
参考:
[1] https://post.smzdm.com/p/a07n2w9w/
[2] https://github.com/digmorepaka/thinkpad-firmware-patches
[3] https://github.com/thrimbor/thinkpad-uefi-sign

网友A:
高手,,我修改个BIOS 差点把电脑搞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我修改个BIOS 差点把电脑搞费

昨晚刚刷好开机,带电拔屏线把保险烧了,还好有保险。。。现在机器又散装了,过几天保险到了再上效果图

网友(2023-05-16):
哈,没想到终于有高手搞定这个机型的白名单了,可惜自己没钱下载……

网友:
先收藏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07-30):
感谢楼主分享,没有分数下载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除去白名单,开启高级菜单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刚刷好开机,带电拔屏线把保险烧了,还好有保险。。。现在机器又散装了,过几天保险到了再上效果图 ...

楼主你好,第三个链接的签名方法可以说下具体如何操作吗?我看不懂,我想给自己的BIOS签名,消除滴滴声

网友(2024-08-29):
兄弟,笔记本该换了。

网友:
太危险了,bios不敢动手

楼主(2024-10-10):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第三个链接的签名方法可以说下具体如何操作吗?我看不懂,我想给自己的BIOS签名,消除滴滴声 ...

看英语翻译就行,运行一个python脚本

网友C(2025-01-02):
引用 楼主:
昨晚刚刷好开机,带电拔屏线把保险烧了,还好有保险。。。现在机器又散装了,过几天保险到了再上效果图 ...

刷的那个,高级菜单的么,这个bios用起来会不会有其他小问题

楼主(2025-03-15):
引用 网友C:
刷的那个,高级菜单的么,这个bios用起来会不会有其他小问题

会,乱动设置会出现cpu锁0.1G频率,不开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