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电路板用水清洗 然后用吹风机吹干 不知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10-18):
电路板用水清洗 然后用吹风机吹干 不知这样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最好是用烤箱/温度不要高。或者是晒干。一定要干透。

网友:
用水清洗,这得多脏需要用水洗呀

网友:
肯定不是好办法……

网友:
电吹风吹,表面上看着干了,其实不是很干,尤其是变压器进水的话。扔太阳底下,三天, 一切都好。

网友:
确保干燥 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有些元件里面的水不容易干

网友:
我这样洗过电磁炉主板和户户通主板,晒了三天,装上一切正常。

网友:
你看不见的地方估计进水了,所以还是还是有影响的,短期可能看不出久了就有问题,除非充分烤干

网友:
太阳晒干应该可以,然后冲洗就控制水压,不要是那种洗车一样的大压力

网友:
没有问题,我就干过。

不过要注意环境湿度,如果超过80%以上,你就得凉很多天了,

干不了也不放心的话,最好晒太阳让阳光烘干。

网友:
水洗没问题,用电吹风要吹10来分钟,线路板正反面都要吹到发烫,冷后上机。

网友:
可以。但最好不要这样。因为水、空气和高温,氧化作用产生。

网友:
用纯净水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建议最好不要水洗

网友:
只要完全吹干,问题不大,车钥匙掉茅坑里,我捞了好久才找到,用清水冲了很久,然后用吹风机吹干没问题

网友:
没有,洗干净最好,没有灰尘杂质没有漏电。
通电前确保干燥!
哥经常晒CD机!
洗后大太阳晒干最好,大热天太阳晒不用三十分钟就可达到70℃,太阳下还有自带紫外线消毒。天气凉了没有大太阳,晾干到没有肉眼可见水迹,就电吹风吹干,加热到板烫手太概70℃,手指摸不能坚持10秒。然后自然冷却即可。

网友:
我可不敢这么洗

网友:
加洗涤剂没有?  今年夏天应该是水洗板的最好季节,天气太热。。。。。。。。

网友:
工业酒精+喷雾器!就是成本高了点,不过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