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联wr886n v2拆机魔改64MB内存8MB闪存刷openwrt

楼主(2022-10-18):
9月份回老家发现还有一台非常老的wr886n v2,外壳都有点发黄了,正好自己爷爷农村家里没有网,刚好又带了内存和闪存颗粒,索性拆机硬改
时间太长了,现在才想起来发

拆机图如下,内存都拆了才想起来拍
技巧技巧技巧:温度410度,风速最低1就可以,有焊油可以用焊油,松香也可以的,记得保护好周边电容电阻,免得吹跑。大家买内存颗粒不要买太便宜的,免得折腾,淘宝的那家卖hy5du1216内存的翻新货才1.19元还包邮,不过买了5个就有一个坏的。开始我怀疑自己焊工问题,又怀疑元器件吹跑了,反复焊下来焊上去,最后没辙换了一片hy5du才发现是内存颗粒是坏的,真气人

估计tp用的是高温锡吧,非常难焊下来,温度410要吹个一分钟才下来,也有可能是热风枪功率不太够,才700w
有高频大功率焊台的可以考虑使用烙铁拖焊,要不然用小功率的烙铁几秒钟焊锡就凝固了。

后面换内存上去

换好测试一下开机正常能进系统再换flash,条件有限,只带了8MB的,刷了breed,tp9343的版本就换上去了,忘拍照了。tp9343的art提取在上个帖子讲过,不再赘述,刷入系统后记得一清!!!

进系统测试

这里顺便和大家谈谈原厂固件和第三方,硬改和不硬改个人使用体验区别,原厂是VxWorks,第三方是openwrt,tp9343的第三方固件不多,只有openwrt和superwrt。
原厂固件满足很基础的需求,而且不是很稳定,比如wds桥接不能关无线当接收器,看不到连接速率,看不到上级信号强度,wds桥接管理麻烦,不如万能中继等等,不稳定在于wds桥接时会断网掉线,关dhcp有时会抽风,用久了得重启要不然死机掉线断网。这主要还是因为原装运行内存才16MB,这么小的内存如果当ap应该没毛病,但是当路由器甚至还要拨号的话,连多几个手机刷刷抖音就会掉线。
原系统换了64MB运行内存以后情况有很大改善,几乎不会掉线,这个在wr886 v2和wr886 v4都能见证,我改过这两个版本,原厂系统一个是经典蓝色界面,一个是云路由全新精简ui界面,换了运行内存都可以快到飞起,没换内存前无线很难跑的上90mbps,近距离测速无线速率不是很稳,跑到90又降下来到75mbps-80mbps,换了以后93.5mbps很稳定,93.5这个数值几乎不会有起伏,而且ping值也从原来不稳定的30ms-70ms降到20ms左右,wds桥接也几乎不掉线
换了运行内存又换闪存刷op的话,首先是功能非常齐全了,8MB及以上的固件支持kvr漫游,可以调节功率。中继也可以选择client或者client+ap,可以当成接收器使用,外挂一台双频路由器,这样无线效率和速率都有所提升,蹭网体验会好很多,更何况中继很多参数比如频宽可以调节,上级信号强度可以实时观察。还有各大插件比如***,kms服务器,多线多拨,广告屏蔽大师等等,我最常用的还是广告屏蔽大师,原厂是完全不支持的。当然op也有缺陷,不支持原厂远程管理,不能用TP-LINK APP管理路由器
不换运行内存只换闪存和系统?抱歉,只能进breed,系统都启动不了,openwrt最少都要32MB才能启动,为什么?亲自测试的,在16MB内存下不能正常启动。。。如果你要用能在16MB内存下启动的superwrt?功能太少了。。。稳定性说不定还不如原厂系统。我的意思是既然要折腾那就至少要换32MB最好64MB运行内存
总结一下,不改rom用不了,不改ram没得玩,不刷机没玩头,全原装当ap用可以,最基本要改运行内存,进阶就改闪存刷机,如果想要云路由云管理或者当ap继续用那就别改闪存

这是中继后面人家中兴移动光猫的无线的速度,没想到还可以,至少能和爷爷打个微信视频聊天什么的也够用了,老人家也不太会用手机,能有网用不错了
顺便提一句,上次魔改wr882n时发现的,总共有三个固件,8MB1wr885和8MB2wr886还有16MBwr886的三个版本,后两个是同一个人发出来的,8MBwr886固件是在8MB闪存下启动不了,在16MB闪存下才可以启动,界面类似lede的,如果一次到位还是上16MB吧,wr886性能还行,加上本来就不错的无线性能,3mimo空间流,在openwrt里面可以调到26dbm发射功率,中继那就太行了,虽然都2022了,实际上这台机子还有很多人在用,这机子无线信号确实是不错的,尽管家里已经一堆路由收藏卖也没人买了,有时间动动手改改内存拿去蹭网发挥下余热也挺好
不过松香也是真的味道大,话说这个松香的烟雾对身体影响大吗?感觉是闻多了咳嗽?有没有同学科普一下危害?

固件链接,只分享这两个分别在8MB和16MB闪存可以启动,免得大家踩坑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ypZLfhErOXc-Bf6qkAc6Q?pwd=fi2d
提取码:fi2d

网友A:
随身带内存和内存,一般人只带个手机

网友:
回家随身带内存芯片就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身带内存和内存,一般人只带个手机

哈哈,也不是随身,只是自己有个自封袋装着刷机U盘和内存颗粒顺便带着了

网友B:
难道说TP只是官方软件比较差?只要刷个第三方就会很厉害?
不扩容可以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说TP只是官方软件比较差?只要刷个第三方就会很厉害?
不扩容可以刷吗?

官方的VxWorks固件不太稳定,主要是运行内存和闪存太小,而且中继效果也没有openwrt好

网友C:
886这款存世量巨大但版本有两三种,不改RAM没几个固件能刷,有个不改RAM的xwrt能用但又不好用,如果用好固件估计会在网桥或者其它翻新设备上重见天日

网友:
回家刚好又带了内存和闪存颗粒?好恐怖的手工人~~~哈哈哈

网友:
你这风速低了,热风枪温度与风速有要求的,风速太低影响发热丝寿命。我的快克说明书建议:350度,至少3档风速,同款路由器,我320度都不需要那么久,喷咀不要用最细的那种,细的出口风速太快,容易吹跑元件。

网友:
焊功不错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6这款存世量巨大但版本有两三种,不改RAM没几个固件能刷,有个不改RAM的xwrt能用但又不好用,如果用好固 ...

某多多就有卖wr886的翻新换壳路由器

网友D:
确实886 改了闪存和内存,刷openwrt后确实稳定,功能有多(***等),开几个月也不会死机

网友:
撸主随身带的东西有点多啊...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谢谢技术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886 改了闪存和内存,刷openwrt后确实稳定,功能有多(***等),开几个月也不会死机 ...

tp9343其实不差的,毕竟是qca9561阉割版,tp只用16MB内存拉跨了

网友:
改的挺好的,可惜只支持2.4G

网友:
松香还是有危害的,最好开风扇,还有用高纯度的松香。你热风机买多少钱的

网友:
看来要撸点内存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是1.0版本的,可以直接软件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