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欣RX-4挂卡路由器首拆及刷机教程

楼主(2022-10-18):
首拆荣欣4代挂卡路由器,还是回老家亲戚给的,当时两百多买的,不划算但好在不是买的tplink的譬如wr842n之类的。5个百兆lan口,一个USB口,非常先进且没有缩水,tp看了泪目,腾达看了得钻到地里去。在拆机前还以为是杂牌,去了官网一看居然是大珠海产的,漂洋过海来相见了哈
拆开看看什么方案,经典的mt7620系列,只不过不是k2或者土豆路由器的mt7620a而是和斐讯302和水星310v4同款的mt7620n,貌似要比7620a低一级,主频还是一样的580mhz,mips架构的处理器,集成2*2mimo 11n无线,最高速率300mbps,集成5口百兆交换机,不支持256qam仅此而已
配置方面就挺不错的,16MB 华邦闪存+64MB 现代hy5du1216的ddr1内存颗粒,这配置腾达看了羡慕,tp看了得两眼一闭钻地里去了,甚至比斐讯的fir302的4+32MB还要好上一截,不过200多买来也是应该的。想当年斐讯的也才50块啊,要什么自行车?

各大搜索网站几乎查不到这款机型,但是官网有这款,看了一下其他荣欣型号拆机贴,总结一下荣欣6代和荣欣4代荣欣5代都是这个方案,换汤不换药。他家招牌是网卡中继,配合rtl3070或者8192网卡蹭网,不过我试了一下我的3070网卡,插上去发现没有反应,插U盘倒是有提示。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网卡的问题。系统方面其实是openwrt的改版,一片绿油油的,挺丑的,字体也是。长按复位键开机可以进入u boot,默认地址好像是192.168.10.1。

目前不知道gpio复位键,只能靠猜,用编程器备份好原机固件,随便试了一下breed官网里的breed,发现fir302的刚好可以启动,在不知道gpio的情况且没有对应的机型breed可用,不妨试一下通用的blank如图

启动进入了breed,我不会提取eeprom,直接把编程器固件刷进去,取选保留eeprom即可,进入系统还是荣欣的挂卡系统,不是很好用,看了一下有padavan,下载了aliluyou 64m的固件,在breed刷入,成功开机,breed内一清,padavan内双清即可,MT7620n的64MB ddr1内存已经是顶配,CPU占用经常是100%,所以去广告都很难启动,更别说酸乳了。不过中继蹭网倒是一个好选择,别忘了还有USB接口,padavan自带的aidisk也能用,好像还可以连接打印机当服务器吧?没试过打印服务器,有没有大神给我科普下?
最后给mt7620上了一片tplink上拆下来的碳化硅散热片,收工

263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家元 -55

网友A:
这配置挺好,就差功放了,散热片也加两块。MT7620我刷佐大的TOMATO,就做个纯无线路由器,几个月了没重启,一直稳定。

网友:
16MB 华邦闪存+64MB 现代hy5du1216的ddr1内存颗粒,这配置腾达看了羡慕,tp看了得两眼一闭钻地里去了,甚至比斐讯的fir302的4+32MB还要好上一截,开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挺好,就差功放了,散热片也加两块。MT7620我刷佐大的TOMATO,就做个纯无线路由器,几个月了没重启, ...

哈哈提醒了我,不说都忘了还有一张图没上传到,mt7620挺烫的,加了碳化硅还好一点

网友:
能不能蓝奏云发一个编程器固件?我有一个百米2试试能不能刷入。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这主控的指标确实有些落后了,我是拿来改成集客AC用。

网友:
这配置确实差了点

网友:
散热片还是太小了,要换个大的。

网友B:
前段时间也想用7620做一个打印共享器,op也用了,pd也用了,设置很麻烦,没成功一次,然后用小主机d2550  2+16g装win7弄共享,能打印也有问题,一次只能打印一张,最后装了xp,那简直容易多了,平时打印也不多,用的时候开小主机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也想用7620做一个打印共享器,op也用了,pd也用了,设置很麻烦,没成功一次,然后用小主机d2550  2 ...

pavadan里面usb打印共享很好设置,设好了手机用printhand都支持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vadan里面usb打印共享很好设置,设好了手机用printhand都支持打印。

我是用无线主路由,7620usb接打印机,总是不成功,7620里面可以看到打印机

网友D:
我有一个比你好点的,16+128,20块买的,刷的拓实挂卡

网友:
感谢分享,感觉比我的K2好

网友:
PADAVAN很稳定,我的K2刷完扔那里用了好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比你好点的,16+128,20块买的,刷的拓实挂卡

哈哈,请教下这个蹭网体验怎么样?会断网或者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请教下这个蹭网体验怎么样?会断网或者不稳定吗

我没蹭网需求,早卖了,60块

网友:
拿来做一些AP还行

网友(2022-11-29):
求份编程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