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利浦电动牙刷hx992w hx993b

楼主(2022-10-18):
闲鱼90包邮入的,平时是捡10-30包邮的hx93系列,93系列已经无难度,进水基本是那几个过孔腐蚀,飞线搞掂,看到便宜99系列就入手试试首先是拆机工具,手机拆机的撬棒就可以,但是需要打磨扁些,原来的太厚了,从底部盖子撬就行,基本无损

内部电路,终于知道给过孔上油,防止进入腐蚀过孔,论坛有详细芯片介绍,不一一介绍

一支电池没电,另外一支只是进水,清洗后正常,震动组件调间距

用镍片之类,0.4MM间隔,原装测试0.3mm镍片间距可以通过,用0.3MM调后,间距0.3mm镍片无法通过,用0.4MM调后0.3MM可以通过,所以判断原装是0.4mm,注意需要拧两边的螺丝,不要只拧一边,螺丝也要加胶水,螺丝胶或者502,因为牙刷是震动的,普通丝拧紧震动还是会松,我这里还加了垫片,淘特每天红包几毛100个包邮

清洗,用柠檬酸配水加纸巾洗就行,按钮里面的水垢用纸巾湿水然后不停按开关,水垢会自己出来,防水圈腐蚀,开关水垢这些都是人懒造成的,刷完牙用清洗冲一下就不会这样

993b完美修好,992w也正常使用,但是静态电流270ua左右,993b只有50ua左右,不知道哪里引起的,93系列静态电流大是无感升压5v那个芯片引起,更换即可,99系列无经验

网友A:
这种修好了是怎么处理?自己用还是转手小黄鱼?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修好了是怎么处理?自己用还是转手小黄鱼?纯好奇

93出掉,99留着自用送人,反正换刷头,非强迫症无视,以前6730还是一支牙刷换刷头几人用,淘宝上卖便宜很多其实是翻新

网友:
这电动牙刷还做工挺复杂的辛苦拆修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一般是涂满705防水胶

网友:
看来这东西密封防水是关键

网友B:
修一修,再用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一修,再用3年。

17年搞的9370,进水坏的,飞线修复,板子喷三防漆,换新款防水圈,老款杆直接套上去,不用加钢圈,每次刷完牙清洗,到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2022-11-22):
以前设计、生产过电动牙刷

网友C(2023-06-16):
飞利浦993怎么测量电容漏电啊

网友:
密封防水是关键

楼主(2023-07-28):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993怎么测量电容漏电啊

把那些并联贴片电容全拆了,最好换了,hx99电容有问题,会击穿短路,电容漏电只是其中一种,还有芯片漏电,hx99系列太恶心了

网友:
看着挺高级

网友:
我的开关不灵敏了,好难按开。估计是什么原因,清洗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