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LED灯管,最后放弃了。

楼主(2022-10-18):
灯管不亮了,拆开看下,有几个灯珠黑了。灯珠是2组串联再2组并联。合计拼一下,一条亮也行。结果,全亮后一会就有灯珠烧掉,后来发现灯珠微亮时,亮度颜色明显不一,看来是用不了了,遂放弃。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应该买一袋灯珠回来换嘛,不然你那PTC发热板不是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不是应该买一袋灯珠回来换嘛,不然你那PTC发热板不是白做了 ...

网友:
应该是寿命到了,往往一颗LED品质不良会导致整条不保。

楼主:
刚开始想买灯条,后来看成品12块多,直接全换了。

网友:
最怕你修好这个灯珠,结果另外一个也坏了,我就碰到过好几次,还有,电流调小一点

网友:
寿命到了换新的

网友:
这是灯珠本身质量不行,还是说功率超负荷使用?

网友:
这么干之前要先改恒流,降低到一半

网友:
获得恒流驱动一个。。

网友:
只有一条电流加倍了肯定烧啊

网友:
一般用久了的,你换一个可能其他寿命也差不多了接着一个一个的坏

网友:
LED灯我也修过,换过坏灯珠也坚持不久,

网友:
这种最难搞了,往往换上去当时好了,过几天别的灯珠就坏了,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家的天花灯带换LED换到怕了’整条更换成本重。

网友:
修过几个灯板,,用的时间都不长, 以后就放弃修了,坏了就扔

网友:
浪费时间,买新的就好,

网友:
工具很全
  啊

网友:
之前圆形灯板替换过,修好也用不了太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