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 win10 网络里使用HP LaserJet 1010 共享打印机

楼主(2022-10-18):
在 win10 网络里使用HP LaserJet 1010 共享打印机

1、HP LaserJet 1010 装在Windows XP 32位的系统上,作为共享打印机,共享名是(\\11.12.13.14\hpLaserJ),要特别注意大小写。
2、客户机是 Windows 10 64位
3、注意:HP LaserJet 1010 驱动最高只有Windows VISTA 64的,但是实测还是可以用在Windows 10 64位本地打印的(驱动程序支持Usb Local Print)。
4、局域网:DHCP对等架构,Windows XP 32位设置固定 ip(11.12.13.14)
5、HP LaserJet 1010 没有win10的打印驱动,就是说不支持win10的网络打印。

操作步骤
1、HP LaserJet 1010接在 Windows XP上,安装USB驱动,以可以实际打印为准,共享(\\11.12.13.14\hpLaserJ)。
2、打开客户机Windows 10 64 的SMB 1.0支持,可以访问到(\\11.12.13.14\)
3、在客户机Windows 10 64以实体安装的方式直接连接HP 1010打印机,安装USB驱动,以可以实际打印为准。
4、断开USB连接,Windows 10 64以网络方式连接,HP LaserJet 1010接在 Windows XP。
5、Windows 10 64建立虚拟的本地端口“Local Port”(\\11.12.13.14\hpLaserJ)注意大小写
6、Windows 10 64修改打印机设置端口“USB Dot 类型3-用户模式”改成 虚拟的本地端口(“\\11.12.13.14\hpLaserJ”)
7、注意,win10打印机管理去掉“让Windows管理默认打印机”的勾。

5就是在win10系统里使用“不支持win10+没有win10驱动”的网络打印机的技术点。

网友:
太麻烦了 直接换

楼主:
今天 解决 win 11  ……  这个思路一致   直接查找+替换就好

在 win11 网络里使用HP LaserJet 1010 共享打印机

1、HP LaserJet 1010 装在Windows XP 32位的系统上,作为共享打印机,共享名是(\\11.12.13.14\hpLaserJ),要特别注意大小写。
2、客户机是 Windows 11 64位
3、注意:HP LaserJet 1010 驱动最高只有Windows VISTA 64的,但是实测还是可以用在Windows 11 64位本地打印的(驱动程序支持Usb Local Print)。
4、局域网:DHCP对等架构,Windows XP 32位设置固定 ip(11.12.13.14)
5、HP LaserJet 1010 没有win11的打印驱动,就是说不支持win11的网络打印。

操作步骤
1、HP LaserJet 1010接在 Windows XP上,安装USB驱动,以可以实际打印为准,共享(\\11.12.13.14\hpLaserJ)。
2、打开客户机Windows 11 64 的SMB 1.0支持,可以访问到(\\11.12.13.14\)
3、在客户机Windows 11 64以实体安装的方式直接连接HP 1010打印机,安装USB驱动,以可以实际打印为准。
4、断开USB连接,Windows 10 64以网络方式连接,HP LaserJet 1010接在 Windows XP。
5、Windows 11 64建立虚拟的本地端口“Local Port”(\\11.12.13.14\hpLaserJ)注意大小写
6、Windows 11 64修改打印机设置端口“USB Dot 类型3-用户模式”改成 虚拟的本地端口(“\\11.12.13.14\hpLaserJ”)
7、注意,win11打印机管理去掉“让Windows管理默认打印机”的勾。

5就是在win11系统里使用“不支持win11+没有win11驱动”的网络打印机的技术点。

http://h10032.www1.hp.com/ctg/Manual/c00442162

网友:
谢谢大婶分享经验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在win10及以上系统里共享打印机,用\\计算机名的方式比\\地址的方式更可靠

网友:
学习了,共享打印机有时很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在win10及以上系统里共享打印机,用\\计算机名的方式比\\地址的方式更可靠 ...

有可能。

smb基于netbios 。netbios udp/137一定比139来的高,
但据说windows 是在tcp/ip 体现 netbios……这下又回到139 了
但137和139 在65535的层级里排序可以忽略。

在局域网里  ,\\计算机名的方式 (\\unc)和\\ip地址 那个更快,……不知道。\\ip也只是一个命名管道吧
或者说 打\\unc 和\\ip “用”上去没区别,这个\\后面 可以随意。

在 Windows的tcp/ip里 ,netbios 可以被dhcp安全管理禁用,直接的表现是有时候\\计算机名 访问不到,但 ping  一定通
这下就不知道是重启dhcp 还是客户机网络了,还要考虑在域和不在域。
或者说,用静态ip属于个人习惯,绕道dhcp 回到静态ip,历史遗留问题。

呵呵 win10  win11  winxp 等等混合组网,大家回到 smb 1.0打印机接在xp 上,补上xp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

smb基于netbios 。netbios udp/137一定比139来的高,

有道理,抛开复杂的网络理论不谈,共享是个很简单但又很容易出问题的事,尤其是不同的windows系统,共享文件和共享打印机又有细微区别。我的解决办法是绑定电脑名和地址(IP地址手动分配),目前还没出现时灵时不灵的故障。
如果打印机连接在XP系统上并设置为共享,win10系统连接过去的错误概率好像有点高,win10默认关掉了SMB1协议,需要自己添加。然后这个win10的自动更新又没完没了的打各种补丁,其中一些补丁似乎有问题,导致共享失败,或者成功率随缘。
烦不胜烦之际,只好绑定计算机名和该机的IP地址了,其实这种绑定操作也挺烦,需要修改若干台电脑里的hosts文件。还是网络打印机的共享简单,哪怕是跨网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抛开复杂的网络理论不谈,共享是个很简单但又很容易出问题的事,尤其是不同的windows系统,共享 ...

1010 是一台神秘的 只能基于 windows 共享的打印机,但是……它就是不坏。
1012 1015 都可以接打印服务器。

干掉10更新  Windows Update Blocker v1.7
https://www.sordum.org/9470/windows-update-blocker-v1-7/

11好像时灵时不灵 ……然后发现 是 edge 更新带进来的复位效应,艹……还能用于11
Edge Blocker v1.7
https://www.sordum.org/9312/edge-blocker-v1-7/

网友:
引用 楼主:
1010 是一台神秘的 只能基于 windows 共享的打印机,但是……它就是不坏。
1012 1015 都可以接打印服 ...

我对HP的几乎所有打印机都有好感,之前有台6L,用了好多年,除了速度慢以外,完美胜任日常办公使用

网友:
前段时间也载弄共享打印机,op用了,pd也刷了,还是不行,应该是我技术太菜了吧,结果用xin7共享也行,但是只能打印一页,最后还是弄了用xp共享了打印机,

网友:
太麻烦了。直接买个网络打印机吧。

网友B:
二十块买个路由宝之类的刷个Padavan/OpenWrt等做USB打印服务器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块买个路由宝之类的刷个Padavan/OpenWrt等做USB打印服务器不香么???

你没遇到过这个hp 1010 吧
  ……

http://h10032.www1.hp.com/ctg/Manual/c00442162

Windows hostbased printing

Host-Based打印机,例如:CAPT、GDI、PPA

HBP”经常作为“Host Based Printing”的缩写来使用,中文表示:“基于主机的打印”。

Q17. 什么是 Host-Based Printing(ex. GDI、CAPT)?
Host-Based Printing的原理是将原本由打印机处理打印的转换工作改由您的计算机上的 CPU及内存资源来处理。
※ 什么是 GDI(Graphical Device Interface)打印机?GDI打印机是专门用于 Windows的打印机,常规打印机会自行处理打印页面的编排,GDI 打印机则会利用您计算机上 Windows 内含的 GDI(Graphical Device Interface)绘图系统编排打印页,因此 GDI 打印机也称为 Host-Based 打印机。
※ 什么是 CAPT(Canon Advanced Printing Technology)打印机?CAPT是 CANON 独家研发的打印语言,限制打印机只能单机操作,无法连上网络分享打印功能,但 CAPT打印机通过以下三种技术,可利用计算机先将打印工作进行压缩再传送到打印机,打印工作量的缩小,加快打印工作的处理时间,让打印机原本自带的内存就能轻松应付大印量的数据并加快打印机打印速度。
1. Soft UFR(Ultra Fast Rendering):简化文件打印处理程序,大幅提升打印效率达 20%至 50%。
2. 智能压缩技术 Hi-ScoA (Smart Compression Architecture):大幅减小打印文件处理后的资料量,最大可压缩至原来数据量的 1/3~1/5,传输速度可大幅提升。
3. Pipeline Transfer:只需利用少量的内存就可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无需扩充内存,有效降低打印机整体成本。
„Host-Based Printing的优缺点?
优点:打印数据的处理运算都交由计算机处理,所以打印机本身无需做处理运算,专注于打印的工作。
打印机厂商─可简化打印机内部主板的零件,节省打印机整体成本。
用户─加快打印速度,减少打印机内存不足的问题。
缺点:
1. 不支持非 WINDOWS操作系统。
2. 无法配合打印服务器使用。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329A037PF00

https://wenku.baidu.com/view/c1fa36ca75a20029bd64783e0912a21614797fc2.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遇到过这个hp 1010 吧
  ……

打印前要发固件过去的那种吧,不是早有人找到解决方案了么?

楼主:
用这个设置共享打印机,来写某类科普性的水文。
提纲如下:

时间 地点 人物(任务)

某年月日……老板搬来1010 一台,或者去申请办公用品时看到后勤有这么一个打印机,打工人就搬回来和各位同事分享,不用去打印工位了。用当下严酷的办公环境来求取共鸣

然后先水一下 HBP ,500字 ,

介绍一下 打印服务器不能用 300字

在水一下winxp  Driver 3.0        54.9 MB        Sep 26, 2003  和 Basic Drivers 5.60.1604.0        0.9 MB        Sep 2, 2003  的区别,500字

介绍一下办公网络,什么win10 用户管理啦,win 10 共享目录,winxp共享目录啦

具体操作,一步一图,配合说明 ,简单明了……写上一堆 1000字。

……一个文章 几十页都是少的!

最后再来个什么结论,100字。

全文干货就是网络打印建立“虚拟打印端口”,六个字!

……浪费啊

1010该淘汰就淘汰 ,楼上的都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前要发固件过去的那种吧,不是早有人找到解决方案了么?

CUPS+IPP/IPPS

1010是gdi

https://www.openprinting.org/driver/gdi/

Generic GDI Printer  没试过

If you have a GDI laser printer and this database does not point you to any drivers for it, try especially the "foo2zjs" driver for Zenographics' ZJ-stream format which probably also works with some Minolta, QMS, and other printers or also Samsung's "gdi" driver which is known to work on several Samsung and one Lexmark laser printer. Brothers GDI models most probably work with the "hl7x0" driver which is already part of Ghostscript for a longer time.

这个不行

  1. https://www.openprinting.org/download/PPD/HP/

        Parent Directory                 -
[   ]        HP_DesignJet_1050C_PS3.ppd        2021-09-02 18:59        60K
[   ]        HP_DesignJet_1055CM_PS3.ppd        2021-09-02 18:59        60K
[   ]        HP_DesignJet_2500CP_PS3.ppd        2021-09-02 18:59        53K
[   ]        HP_DesignJet_3500CP_PS3.ppd        2021-09-02 18:59        56K
[   ]        HP_Designjet_800_PS3.ppd        2021-09-02 18:59        57K
[   ]        HP_Designjet_5000_PS3.ppd        2021-09-02 18:59        62K
[   ]        HP_Designjet_5500_PS3.ppd        2021-09-02 18:59        55K
[   ]        hp_officejet_9100_series.ppd        2021-09-02 18:59        61K

http://oleg.wl500g.info/hplj/

[   ]        sihp1000.dl        01-Jan-2006 13:50        112K
[   ]        sihp1005.dl        01-Jan-2006 13:50        114K
[   ]        sihp1018.dl        05-Oct-2006 21:22        126K
[   ]        sihp1020.dl        01-Jan-2006 13:50        123K
[   ]        sihpP1005.dl        08-Mar-2009 10:31        217K
[   ]        sihpP1006.dl        08-Mar-2009 10:31        217K
[   ]        sihpP1007.dl        08-Mar-2009 10:31        217K
[   ]        sihpP1008.dl        08-Mar-2009 10:31        217K
[   ]        sihpP1505.dl        08-Mar-2009 10:32        243K
[   ]        usb_printerid        01-Jan-2006 13:58

https://developers.hp.com/hp-linux-imaging-and-printing/gethplip

还是 VirtualHe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CUPS+IPP/IPPS

1010是gdi

初步解决HP1020等GDI打印机在Padavan下的网络打印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02078-1-1.html
无线打印服务器 MT7620 p910nd CUPS 优酷路由宝 youku YK-L1  newifi y1 等折腾总结帖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097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解决HP1020等GDI打印机在Padavan下的网络打印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02078-1-1.ht ...
https://www.openprinting.org/driver/hplip

https://www.openprinting.org/printer/HP/HP-LaserJet_1010

这里有hplib
https://developers.hp.com/hp-linux-imaging-and-printing/gethplip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hplip/

Home / hplip / 3.22.6 /hplip-3.22.6.tar.gz        2022-06-28        29.3 MB

hplip-3.22.6.tar.gz\hplip-3.22.6\ppd\hpcups\hp-laserjet_1010.ppd

openprinting 还是一脚把人踢回 hp

结论  : hp 官方 还是有力的

10。22 补:openprinting 跑到 github 去了
https://github.com/OpenPrinting/hplip-printer-app

1020和1010是不一样的,1020可直接在win10 下拖动安装 。1020驱动直接支持win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