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治数控可调电源WZ6008搞个纸盒外壳

楼主(2022-10-18):
配套机箱要1百多,没舍得,再说也太大(原配是按开关电源设计的,我直接用家里闲置的电池组)。
直接用原厂包装纸盒剪一个,胶水黏上,先凑合用,等有合适的盒子再换

网友:
单表头花了多少钱?

网友A:
这车在哪儿?多少钱?我有个盒子,看能不能搞套内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在哪儿?多少钱?我有个盒子,看能不能搞套内脏。

去交易区搜索无治,这个模块市价240,坛友价140还包邮。60v8a,挺超值。

充个磷酸铁锂电池试试

网友:
不错,就是还需要壳子

网友B:
我买个6012还没用呢,没找到合适电源

网友:
还是赶快找个合适的壳子吧,委屈了这么好的电源模块。

网友:
这么好的模块放在纸盒子,也太憋屈了吧,高功率的时候会不会燃烧起来

网友C:
消防安全很重要

网友:
谢谢分享涨见实了

网友:
这个有点份量吧,做个木盒子临时用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防安全很重要

这个真还没想到。感谢提醒。
现在我只是用的12v电池组,没啥大功率,风扇都没启动,估计不会着火吧。
还得想办法弄铁皮盒,只是觉得一个盒子要100元太贵了,还是慢慢淘弄个替代盒子吧。
淘宝翻了一圈,有个170x80x130的盒子挺便宜,10块钱,面板正好,只是太短了,放不下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个6012还没用呢,没找到合适电源

明纬电源最大到48v,要想60来v都得改电源。
你这6012,怎么也要700w的电源吧。你说弄两个350的并联或者串联起来会不会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纬电源最大到48v,要想60来v都得改电源。
你这6012,怎么也要700w的电源吧。你说弄两个350的并联或者串 ...

看到一个通信电源48V的20A,可个头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还没想到。感谢提醒。
现在我只是用的12v电池组,没啥大功率,风扇都没启动,估计不会着火吧。
还 ...

旧机箱,糖果盒,月饼盒……

网友:
我之前就搞了一个还行,无带WiFi模块,后加个12sWiFi模块

网友:
时间久了 这个纸盒不是好选择 可以玩玩3d打印机 千元左右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