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金士顿新USB3.0主控is918_GA初探,很有潜力的主控

楼主(2022-10-18):
咸鱼5元一片收了几个u盘尸体,到手拆开,4片is918_GA主控,1片2251-09一片2251-07.
这个is918_GA之前没怎么玩过,这次收到,小玩一把。晚上搜了一下,有这个的量产软件,就想把手上盘量产一下。
坑一:
这个量产软件不支持低格,任何设置均提示DG build date fail。
坑二:
这个金士顿用了2片自封坏块过多的32G(64G)组了32G容量!!原写速度极慢,写大概12M左右。
证据:

量产软件可以看到相关信息,容量32G

实际是2片32G组成的32G,那应该是坏块过多开不出足容,就开32G了。

优点:
焊盘是tsop,理论上支持单片4CE颗粒,而我这次用的单片1CE的TSOP速度很不错,单片写20,2片40+,速度比较稳定,波浪不大。

我量产后看到的信息,用的正片颗粒。

速度:

实物照片:

主控。

主控面。

背面,这个板子单焊盘tsop,焊接先焊接主控背面。

网友A:
开出来66G?还有备用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出来66G?还有备用块吗

设定是自动计算坏块,也可以手动设定容量百分比或者定容。
66G是不是一下感觉赚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918...实话实说没啥潜力,U3中的垃圾桶
贴1ce的浪费主控,贴满4ce浪费闪存,地位跟安国差不多
唯一区别就是和群联有py交易,能在某些大品牌和群联交钥匙方案里看见
但是这主控是真的稳,一点大波浪都没,估计是直写没带缓存,所以速度也很慢
不过再烂也没3s主控垃圾,大部分KST都是3S主控,金士顿不换主控我就不买

网友:
假士顿而已

网友:
IS918是正品,金士顿最新的批次就是918

网友:
说实话银灿被点序收购以后做的主控都没有任何购买欲,2012年的903还能卖到现在没换代就已经说明银灿没有任何中高端U盘的想法了,反观慧荣 3282 3280 3350之类细分市场的主控一直在更新上市(尽管BB很烂),估计银灿也佛系了,反正3D料都一个尿性,4CE单通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