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长城网星二代GW-4200AD-KF电脑电源拆解并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2-10-18):
撤一台长城智能网星二代GW-4200AD-KF.先把PCB底板的原件描下来,再绘制电路图,为便于大家好理解电路走向,我把LM339分开来画的。并测了电路待机和开机时的电压数据,供爱好者在今后的维修中作为参考。该型ATX电源,与其它型号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在交流进线处,通过光耦和双向可控硅,另外给显示器按了一个插座,关机时也就连带关了显示器的电源。但是大家都知道,ATX电源,即使关了主机,辅助电源并没有关掉,还一直在工作,只有拔下插头才能断电。  这次撤解ATX电源,也是为改可调做准备的。以前改过几次没有成功,这次准备一步步了先测出电路原件数据,以便今后维修,然后撤出了如-12V.+5V.+3.3V输出,只留下+12V输出,突然意识到该试一下机,果不其然,机子停摆了。测7500的12脚有13V电压,4脚有3.3V电压,IC保护了。那4脚电压从何而了,我又一次测了LM339比较器各脚数据与之前数据进行了对照发现LM339的5脚有3.4V,2脚有3.8V,通过D26送到了4脚。那5脚的电压是那里来的呢?其它无用的输出电路已拆除,机子又没工作,本就没有电压反馈,此电压是哪来的呢?   望老师能把此款电源的保护电路(诸如过电流,过压,欠压)叙述一下。恳请回复。难不成此款电路改可调,需要把LM339的所用保护功能全部撤出?我原本想留着LM339改动后起一定作用呢。绘图不易,请大家支持。

机型标示

原件实体图

PCB底板低压部分

PCB底板高压部分

PCB底板标原件

电路图

副电源插座供显示器

测量数据

之前手绘电路系列:

拆个大功率开关电源并画下了电路图(KA3525A+LM358)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1494-1-1.html

发个电路图给大家维修参考 ATX-320TB电脑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908-1-1.html

航嘉磐石400 ATX电脑电源DIY(手绘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952-1-1.html

适合初学者改装的ATX维修电源(SAHARA AP36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979-1-1.html

楼主:
此长城ATX-300P4是网上下载,供大家参考

网友:
手绘抠图,劳心费神。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和用料怎么样没有说啊,看着还不错好像

网友:
能把PCB和原理图都绘制出来,实在是高手啊。

网友:
师傅高手高手!
494+339半桥方案可真经典啊,看图18年还在生产的。

EST7502C也是半桥,可比它简单多了,
手上还有个HC8012BX16芯片的杂牌电源,查不到芯片资料,电路却跟7502相同。

现在ATX的方案好像都以主动PFC+双管正激为主流了,轻松四五百瓦起步吧。

网友:
非常不错,佩服高手!!!

网友:
牛啊,手绘大佬

网友:
我的长城电源带不动机械硬盘,大哥会修吗?

网友:
高手,废电源都是两三块钱一个当垃圾卖,只有贵的电源才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费劲了。感谢辛苦付出!

网友:
我以为我抄图很厉害了,想不到楼主比我还厉害,本人表示钦佩,抄图的人都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
楼主,向你取经,你的PCB背面铜箔层,是用铅笔手描的吗?比例能做到这么好?麻烦说一下

网友:
厉害了,还是手工抄板推电路。这电源的电路很经典,拿出来做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辛苦。本人以前也经常描图。这样太累。现在我是用照相机拍铜箔面,再在电脑上画元件。这样能省好多事。

网友:
膜拜大佬,分析的透彻。

网友:
把电路图用软件画好分享出来更佳,PCB也是可以用软件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