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星际宝盒CM520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原厂的系统

楼主(2022-10-18):
之前关了DHCP当AP,结果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死活获取不了IP,但是看无线SSID的话是已经恢复了的,难道我恢复方法有问题?不是断电以后一直捅rest再上电吗?

网友A:
电脑指定IP试过没有? 比如电脑Ip 1.88  网关地址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指定IP试过没有? 比如电脑Ip 1.88  网关地址 1.1

指定了也没用,而且还把之前LAN口的地址给忘了,试了10个都不对,郁闷了想重置下,结果还是不能自动获取IP,更郁闷了

网友B:
按道理是这样的,但是你刷机了吗?如果是就要按刷机的流程走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是这样的,但是你刷机了吗?如果是就要按刷机的流程走恢复出厂

原厂系统啊,所以觉得奇怪嘛

网友(2022-12-17):
多钱买到的宝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