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双控开关

楼主(2022-10-18):
老开关是这样的

按照老的搬到新的开关上接L21就打火请问是哪的问题?所以现在只能是L21不接

网友A:
这种没标明NL的插座,不拆开看看里面,怎么能放心。或者插个表看看有没有联通或者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标明NL的插座,不拆开看看里面,怎么能放心。或者插个表看看有没有联通或者短路。 ...

不是插座,这是开关

网友B:
双联开关有两种接法,一种是两个开关之间双联,这个是标准做法。
还有一种是火零线双联,这种非标准接法,以前省线接法,缺点是关灯状态灯头可能带电。
你的应该是火零线双联,如果火线接2,零线接21或者22,开关就会短路打火,
解决方法找出火零线,分别接21和22,灯线接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联开关有两种接法,一种是两个开关之间双联,这个是标准做法。
还有一种是火零线双联,这种非标准接法, ...

好像是,二个头带电,一头是零,所以现在只接了二个图上的线,还有个没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二个头带电,一头是零,所以现在只接了二个图上的线,还有个没接 ...

那你去开另一个开关,再回来测量2根带电的线,哪跟没有电了就是灯线接2,剩下的2根线接21和22.

网友C:
带电接的吗?是短路的大火花还是小火花?带电接有小火花是正常的,因为双控开关总有一路是通的,接线的时候给负载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去开另一个开关,再回来测量2根带电的线,哪跟没有电了就是灯线接2,剩下的2根线接21和22. ...
另外一个也是老开关了,不想去碰他了也坏了开不动了
按现在的接法和电线颜色,二蓝一黄,把二个蓝的对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电接的吗?是短路的大火花还是小火花?带电接有小火花是正常的,因为双控开关总有一路是通的,接线的时候 ...

大的,断路器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也是老开关了,不想去碰他了也坏了开不动了
按现在的接法和电线颜色,二蓝一黄,把二个蓝的对换一 ...

嗯,可以,既然短路打火,表示那2根线应该是零火线,一根单线是灯线,把单线接2,剩下的线分别21和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既然短路打火,表示那2根线应该是零火线,一根单线是灯线,把单线接2,剩下的线分别21和22 ...

把L2和L22对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L2和L22对换一下?

是的,你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D:
你说的打火是图中圈内的两根线虚接,而不是短路,若是短路就不是打火那么温柔了,直接就爆了。图中线头都烧黑了,能不打火嘛。用刀把线头刮亮露铜,再拧在一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打火是图中圈内的两根线虚接,而不是短路,若是短路就不是打火那么温柔了,直接就爆了。图中线头都烧 ...

试过了接上去是短路的,把断路器都跳了,本就电带接的,你看图三接口哪都烧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接上去是短路的,把断路器都跳了,本就电带接的,你看图三接口哪都烧黑了 ...

哦。那就应该是上面一位坛友说的,L2和L22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应该是上面一位坛友说的,L2和L22接反了。

对解决了,对换一下,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