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的顺序老是不对怎么办?

楼主(2022-10-18):
很多智能电视或者智能盒子的内置视频播放器,视频的顺序老是不对,比如我用个U盘拷贝01.MP4,02.mp4,03.mp4这样的三个文件,结果03永远是在第一位,然后播放的时候就顺序不对,要是顺序号前面不加0的话又会乱,反正就没有正常的顺序过,这要怎么解决?盒子和电视机的内存都不够大,装不下第三方播放器还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在文件属性--常规里改了也不行

网友A:
按顺序一个一个下载进U盘就行了

网友B:
专门有软件可以排序,几年前给别人排U盘歌曲用过,忘记软件名字了,百度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门有软件可以排序,几年前给别人排U盘歌曲用过,忘记软件名字了,百度搜索一下 ...

不是排序的问题,是下载进去以后顺序就会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顺序一个一个下载进U盘就行了

这个效率实在是有点低啊,要么写个批处理?

网友C:
应该是按照视频文件拷入U盘的先后顺序播放的,类似于排序方式是按“修改时间”而不是“名称”

网友D:
多半是按目录中文件名的实际物理位置顺序读取了. 这样代码写的比较简单, 不用全部读取再排序了.

网友D:
你可以试试选取源文件时, 先排序, 然后用鼠标从上往下选取需要的文件, 然后再把鼠标移到第一个文件处, 再拖放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按照视频文件拷入U盘的先后顺序播放的,类似于排序方式是按“修改时间”而不是“名称”

...

测试过,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按目录中文件名的实际物理位置顺序读取了. 这样代码写的比较简单, 不用全部读取再排序了. ...

没有中文名,直接用数字序号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选取源文件时, 先排序, 然后用鼠标从上往下选取需要的文件, 然后再把鼠标移到第一个文件处, 再拖 ...

我打算写个批处理试试,否则这么点太麻烦了点

网友D:
我的方法不麻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法不麻烦呀.

哦,我看成要一个个点了,不过你这方法已经试过了,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写个批处理试试,否则这么点太麻烦了点

到你mp3所在文件夹
for /f %f in ('dir /b /on *.mp3') do copy %f u:\music\
最后的路径换成你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你mp3所在文件夹
for /f %f in ('dir /b /on *.mp3') do copy %f u:\music\
最后的路径换成你实际的. ...

谢谢,批处理我会写,改天试试看,这盒子的排序逻辑简直是弱智啊

网友:
电视盒播放顺序是按复制先后排的,后复制的在前。建议用影音风暴播放,或解码更强的当贝播放器,都可自动排序。

网友:
U盘里有没有可能隐藏了一个lis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