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参数不达标的达林顿管引发的破故障,用激光拆开看看。

楼主(2022-10-18):
二话不说,先上拆图,然后再写文章。
左边2N6388,右边TIP122。

拆!

2N6388。这个引线虽然是银色的但好像不是铝线,因为铝线是高吸收率材料,这么细的引线激光打上去会灰飞烟灭。

TIP122。这个细若蚊丝的线应该是铜线,高反射率材料因为太细竟然生生被激光打断了。

起因是这样的,我从杂物箱子里翻出来两个19V 1.58A的电源适配器,为了测试一下他的实际输出能力,本来打算拿450W那套juwei电子负载测量,结果他的输出插头看起来是5.5*2.1的,但是却中心孔太小,插不进去,于是顺手拿了转换插头+USB功率表和可调负载测试。这套组合以前都是这么用的,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

接通之后我就顺手拧了负载调整旋钮加大恒流,手上拧的快了点,轻轻的听到哒一下,电源就过流停止输出了,接着看到USB表灯一闪一闪,电子负载风扇一转一停,电源进入了打嗝状态。我就反向旋转调低电流,结果没用。我一嘀咕,不会是电源坏了吧?顺手把另一个电源也插上,同样方法测试,结果也是一样的。这就发现不太对劲了。
把测量装置直接插USB测试,发现可调负载的恒流最低只能到1.5A左右,下不去了。又去用可调电源测量,发现可调负载的“恒流”值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我又嘀咕,是不是以前这家伙损坏了我没注意?好在我当时买了俩同样的电子负载,把另一个拿出来,在USB上测试好确定电流能调低到0.08A,又在19V电源上重复了操作。
——电流增大到1.9A左右的时候,哒,又打嗝了,然后。。。电子负载又坏了。同样的故障。

我这就抱着电子负载开始分析他的电路。测量分析了一下发现,上面只有几个半导体元件,原理就不分析了,功能上,输入附近有一个3.3V的LDO,这个测量正常,没损坏。
可调电阻这边一个Ti的运放,损坏的话应该就无法调整恒流数值了,但是也不排除损坏,查了参数,工作电压最高40V,在19V下损坏的可能性也不大。
两个贴片小二极管,尺寸一看就不是过大电流的,损坏可能性也比较小。
一个最大的8脚芯片是34063,我开始以为最可能是他损坏了,后来一分析电路,这34063就是给风扇供电的。输入低压的时候他把电压升到10V以上,保证风扇能转,并且随着输入电压升高,他也提高输出电压使得风扇转速增大(发现输入电压不变的时候风扇两端的电压仍然在缓缓上升,不知道是不是有热敏电阻)。那么这个坏了不影响恒流。
那么就只剩下主功率管,TIP122了。这是个达林顿复合三极管。
网上查询参数是100V 5A 35W。
一查参数第一反应就觉得,这么大的余量不可能损坏。

然后就是,由于他是最好拆卸的,先拆了他测试。拆下来一测试,发现CE之间(注意内部有反接的保护二极管),直接可调电源接上去,输入电压低于5V的时候,电流大概0.xA,高于5V的时候,电流1.5A左右。。。内部已经非直通性击穿了。

又翻了翻以前的存货,竟然让我翻出了我存的有2N6388的达林顿管,查了查参数,80V 10A 65W。β值都是在2500左右,参数看起来是可以替换的。
于是把他给更换了上去。
换完之后果然一切都正常了。把两个全部修复。
修复后又测试了一下19V那两个电源,过流打嗝后,一切正常,调低就恢复了。

综合以上的情况估计,应该是TIP122的参数不达标造成的损坏。因为19V 1.58A的电源怎么也不可能输出超过TIP122参数的电压电流,就算是瞬间冲击电流也不会,再说了,前面还有一个USB电压表也一切正常。

所以就好奇了这个TIP122到底有多不达标。本来我是打算用砂纸直接把他打磨的露芯片。然后我用电动砂轮盘400号砂纸打磨了一顿后,直接放弃了。根本磨不下去,太难磨了。套用现在流行的词儿,直接上狠活儿。打开激光打标机简单的画了个光路给他大功率密集的扫了三四遍,解决。。。图片么,就是开篇的那几张图。

END.

网友:
假货吗?zsbdzsbd

网友:
长见识了,有高级工具就是任性

网友A:
推荐个网站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查电子元器件资料蛮好用的

网友B:
同款电子负载,坏过同款管子,用库存的拆机件替换后修复,这个电子负载不要超过20v,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C:
有钱人啊,有激光打标机

网友:
这个确实是很活。

网友:
好久没玩打标机了,确实好玩

楼主:
不确定,但是参数肯定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网站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查电子元器件资料蛮好用的

一般的常见元件百度就能搜到了,只有罕见的元件才去他那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电子负载,坏过同款管子,用库存的拆机件替换后修复,这个电子负载不要超过20v,别问我怎么知道的{:067 ...

我才用到19V。换了管子后,就没问题了。我查了上面所有半导体元件,换了80V 10A 65W的功率管后,理论上散热跟得上25V 5A应该是没问题。。。只有34063要求输入输出电压和不大于4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钱人啊,有激光打标机

太大了,买的早,挺占地方的。。。

网友:
晶片那么小估计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个网站 https://www.alldatasheet.com/

查电子元器件资料蛮好用的

我都用芯查查

网友:
打标机厉害了。。。。。。

网友:
硅片面积差距太大了

网友:
打标机早期很贵

网友:
切得那叫一个整齐。。。。。。。

网友:
都用上激光炮了,比拆古董的大锤哥不知道进步了多少个数量级啊,牛逼。

网友:
好厉害的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