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级对线器一次没用挂了:WANJEED WJ4511A

楼主(2022-10-18):
测网线光弱很无语了  换个其他的问题依旧  附机给别的用正常  看来主机挂了  无语

网友A:
一直没明白这玩意的原理是啥...

网友:
不做工程用不上

网友:
看标题以为楼主花了五位数买的仪器挂了

网友:
新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是不是出厂就是残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这玩意的原理是啥...

测网线通断

网友:
原理就是两边通的能形成回路就能亮。按理这个挺难坏的,一般都是接口用多了接触不良。

网友B:
一次没用咋挂的~

网友:
还以为一次能测一万根线。。。

网友:
测试工具坏了就换

网友C:
测测开关看看正常吗。

网友:
这种网线测试仪10元包邮了,坏了直接换新没什么好纠结了。

网友D:
我也好奇它的原理,并且不太相信它的测试结果,虽然很多同事在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没用咋挂的~

我也纳闷呢  买网线钳套装带的  有寻线仪这个就丢一边吃灰了  前不久把单位的对线器烧了 副机插网线  没想到有24v电压 导致两个灯不亮了   就找出来这个  一测试亮度非常低 换电池问题依旧 换副机也一样 不过好在跟我烧的对线器能配套   混装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好奇它的原理,并且不太相信它的测试结果,虽然很多同事在用它。

大佬不信这个信啥  有啥好用的测试仪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测开关看看正常吗。

开关没问题啊  两个档位都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便宜,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不信这个信啥  有啥好用的测试仪推荐

2000年左右用过Fluke手持的,带一个端子,可以测线序以及大概短路还是断路位置了,可惜没有ping功能。后来离开那个单位到新单位也换岗位了,但是有的同事就用这种简易的测线器,有时候它测试好用的线网络却是不通,有时候它测试不好用的却能ping同(当然也许恰巧是1236通),并且对它的原理不清楚,就有点不相信它。20年过去了,我相信现在应该有更便宜更高级的测线器了。

网友:
这个也没有多少元件,先换芯片不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