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根飞线,搞定豆浆机

楼主(2022-10-18):
同事给拿了台豆浆机,通电无反应,昨天万用表落车里没顾得上看,今天天拿了万用表测了电源线到豆浆机把接头那电压都正常。感觉应该是线路板个别元件烧了,于是拆机看看。
拆机图忘了拍,飞线之后拍了几张。
线路板有两处烧断的现象,黄框1 和黄框2。
别背面的保险(后来才知道的),给烧断了,就剩了一边一个引脚,当时想着什么元件能就一个脚还能工作,还有点纳闷。
于是先后接了飞线1 和飞线2,通电继续无反应。
看板子背面写的,FUSE1,奈何高考132分的水平经过大学的洗礼全还给老师了,百度了一下原来是保险,先接跟飞线3,先试试效果。
当然效果还是刚刚的,通电,电机,加热都没问题。
问题是找明白了,等明天再有空把飞线美化一下,再找个对应的保险焊上,就可以理所应当蹭同事的饭了,哇咔咔。
下面直接上图。

网友:
保险用细铜丝也行的,说不定还能再吃一顿饭呢

网友A:
还是很幸运,这个保险和铜箔烧成这样,后面却没有元件短路,不然直接这样短接保险的话故障可能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很幸运,这个保险和铜箔烧成这样,后面却没有元件短路,不然直接这样短接保险的话故障可能会更大。 ...

保险烧的看不出来型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B:
保险管管帽上面有参数,如果是我的话,手头上没有这样的保险管,可以用两到三根细铜丝缠在保险管两个电极之间临时应急处理!

网友:
看来保险后面的电路比较皮实:)

网友:
应该检查出是什么原因爆保险

网友C:
烧成这样后面没有原件损坏?

网友D:
楼主胆子肥啊,一般这样炸保险、炸铜箔的,肯定是要找出烧的原因和故障元件,之后串个灯泡上电,或者象坛友说的用细铜丝代替。楼主直接上这么粗的铜线,幸好后面没有短路,否则主板直接报销,也就不用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胆子肥啊,一般这样炸保险、炸铜箔的,肯定是要找出烧的原因和故障元件,之后串个灯泡上电,或者象坛友 ...

我也担心飞线粗,容易坏主板,刚查了保险型号,网上买了同型号的,回来焊上,看看效果吧,如果还炸,再找其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成这样后面没有原件损坏?

肉眼没看出来,等换了新保险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管帽上面有参数,如果是我的话,手头上没有这样的保险管,可以用两到三根细铜丝缠在保险管两个电极之 ...

嗯嗯,已经买保险了,用粗铜线就跟小时候刀闸保险用铜丝替代似的,确实不安全

网友:
突然想起来  我也有一个淮河很久的豆浆机,闲下来修理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机快完蛋了!

网友:
刚花40元钱让人家修了一个杂牌破壁机,长期未用,受潮导致烧了某元件,不会查元件而且有没有元件,所以碾转近20里地,问到第三家家电维修的才答应修修,上两家主要是卖小家电的,兼家电维修,问过我的情况后说杂牌不值得修。第三家才是专门维修家电的

网友:
这铜线保险太粗了, 换细点的  板烧了铜线也断不了

网友:
再烧就不是嘭的一声,可能是轰龙医生

网友E:
用其中的两根丝就足够了,不过这样你可以跟同事吹,你换的零件比原厂的还好,就算其他的零件都坏了你换的件也未必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其中的两根丝就足够了,不过这样你可以跟同事吹,你换的零件比原厂的还好,就算其他的零件都坏了你换的件 ...

已经网购同型号保险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