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卡刷救砖

楼主(2022-10-18):
1.需要备份/cache/upgrade下的3个文件
uImage_recovery
2.用BootCardMaker制作一张可启动的SD卡,刷的时候加载上面那个u-boot文件

3.把上面三个文件全部拷入SD卡,然后插入盒子上电启动,启动的时候快速回车几次,让它停在u-boot的命令行上m8m2_n200_v1#
4.首先刷入u-boot,用内置命令:
sdc_update bootloader u-boot-aml-ucl.bin
5.接下来刷入recovery:
sdc_update recovery uImage_recovery
6.重新启动机顶盒看能否引导u-boot和recovery,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在电视屏幕上应该看到机器人的界面,让你通过菜单选择刷机的固件,但是机顶盒又没有按键,遥控的按键也不起作用,所以只能通过命令行的方式来刷固件。所以重新启动机顶盒,运行到u-boot时快速回车几次停在命令行,执行:
run recovery --update_package=/sdcard/ota.zip。
"
或者把ota.zip复制到cache/upgrade下
在uboot下输入safe
sdc_update system system.img这个是直接刷system

网友:
围观一下,这鸡鸡是啥配置的???

网友:
这3个文件去哪里找?

网友:
都砖了怎么备份,不明白

网友:
转自哪里呢?
这是隔壁znds2016年的链接https://www.znds.com/tv-581030-1-1.html

网友(2023-04-25):
也想知道这3个文件去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