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低价处理两台ATTEN安泰信30V 3A电源,练手用的故障电源,

楼主(2022-10-18):
安泰信3003型线性稳压电源,指标是输入交流220V,输出直流0~30V 0~3A。两台电源一样的毛病,都是开机直接50V,电压不能调整,估计调整管穿了,给有动手能力有时间的坛友拿回去练练手。价格是每台45元包快递(偏远地区不包),走淘宝交易的、论坛标准语后店铺下单,店铺交易联系:http://ljck.taobao.com,电话13761954826也可以走微信、支付宝直接交易、送输出线一套。
另外备注:国产可调稳压电源的通病就是电位器老化、接触不良。就是全新电源打开不用,有一两年两三年也会出现电压、电流跳动的情况,清洗加油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只能短时间电压电流稳定,时间长了还会出现电压电流跳动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更换新的电位器或是升级使用多圈电位器,基本上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我淘宝店铺备了十几种常见的单双联电位器,凡我在论坛出的电源,包括前几年到现在出的电源,不论是成品电源还是处理的故障电源,现在开始一年内有需要更换电位器的,可到店铺领取,象征性收费一分钱一个。

网友:
ga2这款我要了,淘宝链接密我

网友:
接另一台,给链接

网友A:
没有了吗,来晚了

楼主:
回2# 3#两位坛友,临时处理的电源、没有做链接 。这里拍GD64,下单改价后再付款: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64747832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了吗,来晚了

过段时间吧,这里经常有这类故障电源。这里不做维修,每来两三批电源、总归有那么一个两个三五个有故障的,直接低价处理。

网友:
老板淘宝已拍请改价,淘宝账号纸服包,旺旺号高冰镍

网友:
挺好的,价格实惠。练手刚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2# 3#两位坛友,临时处理的电源、没有做链接 。这里拍GD64,下单改价后再付款:https://item.taobao.com/ ...

已下单,请修改

楼主:
电源出完,封贴,其他故障电源后续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出完,封贴,其他故障电源后续再上。

诚信的好卖家,包装非常稳妥,专业,初步测试只有微调的2个电位器开路,短接后正常使用,30v3A普通场景完全适用,已购电位器准备恢复微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诚信的好卖家,包装非常稳妥,专业,初步测试只有微调的2个电位器开路,短接后正常使用,30v3A普通场景完全适 ...

谢谢,安全达到就好。一年内电源电位器不用买,到店铺领一套就是了,你没注意看一楼的说明。

网友C:
调整管穿了直接电源电压,要是用的时候穿了不是

网友D:
今早收到。经查电压微调开路,看来这是通病。不过悲剧的是拆电位器的时候,主电源排线座因为打胶了直接被我扯了下来,将就焊上了。同样短接微调,电压调节正常,一会去看看老板的一分钱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整管穿了直接电源电压,要是用的时候穿了不是

这种电源设计都是调整这一串失效就输出最高电压,哪怕是电位器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整管穿了直接电源电压,要是用的时候穿了不是

我这买了无治的3605做了焊台和电源,里面放了四个铁锂,精细点的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买了无治的3605做了焊台和电源,里面放了四个铁锂,精细点的用这个。
...

发烧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早收到。经查电压微调开路,看来这是通病。不过悲剧的是拆电位器的时候,主电源排线座因为打胶了直接被我 ...

一样的事故,一个插座因为打胶拔插头时用力过猛给扯下来了。大费周章修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