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个牌子的焊油千万别买,抹在铜线上一点都不沾锡

楼主(2022-10-18):
抹在铜线上一点都不沾锡

网友A:
搞铜线干嘛用焊宝?直接松香就行了啊。这东西是给bga用的

网友B:
铜线用刀或者砂纸砂过吗?别冤枉了焊油

网友:
同意3楼说法,砂纸打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铜线用刀或者砂纸砂过吗?别冤枉了焊油

大概是铜色铝线

网友D:
铜线不是直接焊吗

网友:
只要不是酸性的焊油都要先除去氧化层,至于那些能直接焊的是因为还没有被氧化。

网友:
铜线直接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线不是直接焊吗

4平方电线挂锡  抹上焊油 不粘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铜线干嘛用焊宝?直接松香就行了啊。这东西是给bga用的

4平方电线挂锡  抹上焊油 不粘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铜色铝线

4平方电线挂锡  抹上焊油 不粘锡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4平方电线挂锡  抹上焊油 不粘锡水

那是太粗了温度不够吧

网友:
直接松香就行了

网友F:
这种淡黄色的都不好用,用完烙铁头容易出现不挂锡,松香+石蜡油+凡士林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淡黄色的都不好用,用完烙铁头容易出现不挂锡,松香+石蜡油+凡士林自己做 ...

比例是多少

网友:
可能是楼主工具不行吧,功率和温度能够用吗?

网友:
这明显就是假焊油,我买的BEST牌子的也是,焊不上东西,直接扔了。液体石蜡加松香的也不好用,焊接性比松香大打折扣,不要尝试。买金鸡或大桥的中性焊锡膏就好用得很。

网友:
我也有一盒圆形的,也不好上锡,搞的我以后都不敢随便买焊膏。这盒黄色的我当作润滑,涂在开关转点上,一大盒扔了又可惜,真是鸡肋

网友:
我用的1.5的金鸡焊油松香也有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