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新款25000字ZT-225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10-18):
在这些年广大用户不断呼吁下,众仪万用表终于用上了压敏电阻。把DTM0660芯片硬生生提高到了25000计数!
先说一下优点:25000计数,精度不错!有25.000mV  有2.5000A  20.000A
主显加副显设计!屏幕可视角度大幅提升!字体显示整体偏淡!
三节5号电池,比7号电池更耐用,整机功耗也比较低!
电阻单独一个档位,电容单独一个档位,二极管通断档一个档位
再说一下缺点:
整机比较胖,主要是厚,外套有点滑,手小的握持感不好!
按键手感较硬!键程感不强!优利德UT61E+按键也有同样问题!
背光和手电筒只能同时开关!
钢珠转盘,转盘手感一般,档位间距太小,这点类似胜利97万用表,转盘转动容易打滑,再加上间距小,很容易拧过头!
电流孔附近的警示LED灯完全没有用处!只在转盘拨到电流档会亮灯!其他档位不亮灯,即使你表笔插到电流孔也没提示。
笔座还是开口金属管设计!
通断档跟其他同方案表一样,第一下反应迅速,还有灯光提示,快速连续通断,声音难以分辨!
测量速度还是0660表的水平,尤其是电阻电容比较慢,电阻档读数稳定也慢!尤其是小电阻,稳定时间很久!
绝大部分档位跳尾数,跳1-3个字!
NCV放在了通断档和电容档之间!感觉这个档位放在这里有点碍事!
电容档是9999计数,不支持手动量程!
电阻档25M和250M量程是三位半显示!
保险丝小了点,压敏都上了,还差保险丝?笔座附件显得拥挤!担心安全间距!

网友:
开机的图呢 字呢

楼主:
直流电压档!精度不错!由于尾数跳,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
交流电压档和AC+DC功能! 交流频响理所当然比较低2K以下水平!

楼主:
电流档精度不错,尾数跳舞仅供参考!

楼主:
电阻档精度还行吧!主要是速度慢,稳定慢!

楼主:
电容档速度慢,精度不错!9999计数!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28V  量程3V

网友:
沙发,地板or地下室,顶一个

网友A:
除了大黑粗还是啥优点?不是说0660标准是6000计嘛,这个25000难到是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大黑粗还是啥优点?不是说0660标准是6000计嘛,这个25000难到是凑数

也不算凑数,精度也确实可以,不比一些千元级的表差,即便尾数跳几个字,精度也还行!哈哈

网友:
不到二百,看着比胜利强

网友:
华而不实啊,还没有前代ztx看着可爱,好用。ic旁边的焊油怎么还没擦?这个有点太

网友:
1.没想到这个表体积那么大,看造型还以为和fy76一样大呢
2.虽然说和zty是一模一样的设计,估计是用料好一些了?居然dc和电阻那么准,真没想到
3.平替zty完全没问题,就是价格120元是目标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而且图片很清楚。其实改3节5号电池不太好。电源的问题可以考虑用对应的充电铁锂电池替代,一个顶2。设计3节就麻烦了。国产碱性电池的漏液问题没解决,让人不放心。

网友:
那个电流档警示灯还是很有用的,0660开发到了极点,真准那。

网友:
有表就是好。

网友:
好多师傅的表是9205,感觉这个是造火箭用的

楼主:
简单看看温度的影响。感觉还行,没有仔细测试,但可以肯定比61E强很多!8069基准,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而且图片很清楚。其实改3节5号电池不太好。电源的问题可以考虑用对应的充电铁锂电池替代,一 ...

3节可以用1节14500的三元锂替代加2个占位桶。通常来说,3节干电池的表,即使电压跌到3.3v仍然能用,而对于充满4.2,常态3.7v的三元锂来说足够了,改造一下电池仓还可以变成3节14500并联,这下子怕是十年不用充电

网友:
众仪玩具厂性价比很高,安全性就算了,特别是那安规就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