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洗牙器MC-BL0102

楼主(2022-10-18):
好久没拆东西了,手痒,发现一个在浴室用了两次的洗牙器没电了,充上电,发现不亮灯,估计进水了!拆!

拆完发现一点都不防水。。

网友:
这电池,这功率就很不合理。

网友:
电路腐蚀了都

网友:
还是松下靠谱

网友:
锈蚀这么厉害?惊讶,质量堪忧啊,估计这次修好,也寿命不长

网友:
一次性玩具啊。。。。。。。

网友:
一天冲牙两次,这样的东西,基本不要一个月报废

网友:
电池都烧黑了,,,快消品,,,,

网友A:
这线路板都腐蚀成这样了!按说美的也是大品牌,防水不应该这样呀,楼主仔细看一看是不是防水胶圈烂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洗牙器经常没电拆开也是进水还没空修

网友:
小电器但凡有用干电池的,就不买充电的。通常机器没坏,电池先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路板都腐蚀成这样了!按说美的也是大品牌,防水不应该这样呀,楼主仔细看一看是不是防水胶圈烂了。 ...

是从充电口进的水,因为上盖打了孔供两根线到主板,虽然上面涂了防水胶,但是不到位。

网友:
这是连自己都洗了啊!

网友(2024-02-11):
上盖撬不动啊怎么打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