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轻微波动,如何减少波动

楼主(2022-10-18):
rc吸收还是lc还是大电感大电容,或者降压模块?

网友:
想起90年代玩功放音响,就是滤波电容往死里加。

网友A:
波动来至负载还是电源本身?

网友B:
换个好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动来至负载还是电源本身?

电源本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电源

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C:
怎个波动法,用万用表测得的话有故障,用示波器测得的话,加电容、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个波动法,用万用表测得的话有故障,用示波器测得的话,加电容、电感。 ...

电压表,经过芯片,用修手机的电源没问题,用普通电源不行,波动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