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瓦盘有什么缺点?大家买移动硬盘会考虑叠瓦盘么?

楼主(2022-10-18):
有些移动硬盘用叠瓦盘做的,性价比很高,
是否值得购买呢

网友A:
科技总是再进步,在人们吐槽tlc得时候,现在都plc了。我那杂牌qlc用了两年半也依然运行良好

网友B:
存在即合理,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点的

网友:
叠瓦盘装视频或者大文件速度还可以 只要不频繁删文件就行

网友C:
我NAS已经上2T杂牌固态了,随身256G的m2做移动硬盘。4T和2T盘做冷备算了一个4T近10瓦功耗,磁头还老是吱吱响,咬咬牙上固态以后不想这个问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技总是再进步,在人们吐槽tlc得时候,现在都plc了。我那杂牌qlc用了两年半也依然运行良好 ...

你的qlc容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NAS已经上2T杂牌固态了,随身256G的m2做移动硬盘。4T和2T盘做冷备算了一个4T近10瓦功耗,磁头还老是吱吱 ...

2T杂牌固态多少钱?
你买的哪个牌子

网友D:
固态发展是这个顺序吗:SLC->MLC->TLC->QLC->PLC,问题是PLC是什么,今天第一次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技总是再进步,在人们吐槽tlc得时候,现在都plc了。我那杂牌qlc用了两年半也依然运行良好 ...

道理是差不多,但是原理就差别很大,也许QLC能愉快地用一下,但是叠瓦盘是真的坑。

网友:
看这个...............字数补丁

网友:
亲身经历,1T的叠瓦盘装在台式机里面,无碰撞无振动,刚买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叠瓦盘,往里面存了一堆图片视频进去,大概几天后打算复制到另一个盘,结果有一个视频和一张图片损坏,尝试了各种我能操作的方法都无法度取,虽然没什么损失,但是给了我一个警示。此后那个盘成了小姐姐的专用住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qlc容量多大?

480G。。。。

网友:
叠瓦盘能避就避开吧,非叠瓦的也大把在。

网友:
叠瓦盘就像两车道开三辆车。

网友:
不怕数据随时炸叠瓦盘你尽管买,CMR企业盘不好吗

网友:
叠瓦如其名,相邻磁道叠起来的,写数据的时候要把相邻磁道数据一并读出来再写入,所以写入速度慢不说,实际读写数量是你写入数据的几倍,你说寿命能长吗?一旦出现读写错误可能整个扇区数据都废了,多可怕啊,比如读写时候突然掉电,费叠瓦也就正在读写的文件出现问题,叠瓦因为同时在读写周围磁道,可能几百个文件挂了

网友:
2.5基本上是叠瓦了

网友:
优点是便宜,除此都是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在即合理,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点的

优点就是:除了缺点,就是优点。除了单位面积容量大,一无是处。脏盘状态是超级慢的,另外千万别用来做下载盘,或者NAS,只适合做仓库,我感觉它比磁带机的好处就多了一个随机读写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发展是这个顺序吗:SLC->MLC->TLC->QLC->PLC,问题是PLC是什么,今天第一次听到? ...

做电工的应该都听说过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