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普朗格G80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改装

楼主(2022-10-18):
用了9年多的行车记录仪,其实电池早挂了,一直没怎么管它,这会儿心血来潮,还是决定把它修复。随便搞了下,就成功了,没啥技术含量。发出来大家随意看下。

查下购买记录 2013/6/18,因为给朋友也带了2个,所以一起买了三个。现在看来还挺贵的。不过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一直没舍得丢弃。

其实电池早挂了,时间总是重置回2013年,而且汽车熄火断电时,这货也是直接断电,期间有2张卡还损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也换上过老的手机旧电池,无奈总是不经用,也没深究原因,总以为老电池不行了。下面这种,剥了塑料外壳,直接触点焊线上去。

最近这次发现问题所在了。因为还是想恢复下正常时间显示功能,所以花钱入了块电池。装上之后,怎知还是掉电,甚至连接5v电源一晚上,第二天电池还是没有电。还以为电池不行,试着用线接的方式充电,新电池可以充满,这才想到,应该是记录仪这边出了问题。果不其然,连接电源,再测量电池的焊点,竟然没有电压。看来之前是走了冤枉路,也冤枉了一块电池。

主板充电电路出了问题,但是接上电池还能关机记录日期。那这就好办了。不能再搭上我的新电池了。
找出来之前买的电池座,装上2节南孚,焊上,测试,关机可以记录日期,刚好也有现成的耳机预留口可以走线,免去了很多麻烦。

至于固定,本来还想上胶枪,用胶粘上,哪知灵光一闪,直接上透明胶带,迅速搞定,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也不用担心锂电池过放的问题,7号电池用完就换。哈哈。

手工粗糙,大家见笑啦。明天装车上去喽。
小尾巴:3V电压可以记录时间,貌似不能正常关机。有空我会再想个补充方案。大家也可以给个建议,谢啦。

网友A:
我的旧行车记录仪拆了装门上当可视猫眼用,干脆就直接连线,不用电池,也挺好,电池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旧行车记录仪拆了装门上当可视猫眼用,干脆就直接连线,不用电池,也挺好,电池坏了 ...

这个用法不错,旧物利用

网友C:
楼主比我还会糊弄

网友:
当可视猫眼,确实不错,还是广角的!

网友:
这种小电池极不耐用

网友D:
修下原机充电,不好修就外挂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法不错,旧物利用

除了记录比较占TF卡空间,这玩意比网上买的电子猫眼好用多了,交待小孩子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他看得见就不会开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行车记录仪,出问题之后被我拆了,现在看来可能也是电池问题

网友E:
“耐高温电池”是认真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比我还会糊弄

懒癌发作,就这样吧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下原机充电,不好修就外挂充电板

回路太多,不认识,算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高温电池”是认真的不?

TB很认真,我觉得吧,印上几个字也挺简单的。留着备用吧。

网友F:
我以为你要外挂充电模块呢,原来是外挂普通电池,不符合数码精神,这俩能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你要外挂充电模块呢,原来是外挂普通电池,不符合数码精神,这俩能用多长时间? ...

手里也有充电模块,不过这块电池只是一个关机保存时间的功能,我觉得没必要搞那么复杂。7号电池能耐夏天的高温吧?

网友(2022-12-14):
夏天得从从车上拿走,小心电池放车里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