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无刷76mm角磨机,有没有值得推荐的?

楼主(2022-10-18):
3S 4S锂电都可以
有没有值得买的?价格摸到博世小钢炮就没必要了

我喜欢低转速大扭矩的,好像有的产品4S锂电能做到9000转。

为啥要小的呢?因为我昨晚拿100mm的切墙把地砖给蹭了,切割钉子都差点切不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g41187fS/

钉子还是用角磨机处理好,我也买了个万用宝但是真耗不起锯片

楼主:
角磨机其实不需要有感对吧?

网友:
100得砂轮片用小了不就变76了,

网友:
没必要买小的吧?

网友A:
有时的确要低速精细使用,可以像锂钻那样无级调速的无刷小角磨机,好像现在没有任何一款产品,小钢侠是不错,但是不能调速,不然我早就买了。咸鱼有几款类似小钢侠的去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的确要低速精细使用,可以像锂钻那样无级调速的无刷小角磨机,好像现在没有任何一款产品,小钢侠是不错 ...

同感啊,如果这个小角磨机能支持调速就好了,低速的时候提高扭矩,高速的时候扭矩倒是可以让点步

网友C:
国产小钢侠款角磨机多的是啊,而且价位已经非常理想,多数都是百元出头,碰到商家促销时甚至连小钢侠十分之一的价格都用不了。至于低速高扭就不好办了,目前主流的公模货跟小钢侠相似,开机就是万转以上且没有调速功能,这也是众多已入手的坛友所吐槽的地方。完全能满足楼主要求的产品恐怕还需等待,不过拆机看了一下,小钢侠款角磨机的机内空间十分有限,不改变机身外观结构设计,很难增加机械调速开关,除非采用那种按键式的。另:视频中楼主拿个大角磨机在墙角蹭来蹭去的是要干什么,感觉工具、方法都有问题啊。

网友:
角磨机低速容易堵转,打腊抛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小钢侠款角磨机多的是啊,而且价位已经非常理想,多数都是百元出头,碰到商家促销时甚至连小钢侠十分之 ...

haha,你的配件和我的一模一样。
我再推荐一个,原厂博世原装的金属切割片2608601520也很便宜,5片19元。
其他的可以用国产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小钢侠款角磨机多的是啊,而且价位已经非常理想,多数都是百元出头,碰到商家促销时甚至连小钢侠十分之 ...

因为低转高扭,就没法带动风扇大风量散热了。。。。。。唉!

网友:
没有必要买

网友:
干活当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低转高扭,就没法带动风扇大风量散热了。。。。。。唉!

坛友分析到位,这小家伙要调速,还需要在里面镶嵌一个小型变速箱才行。
并非在电路板上装一个调速旋钮,在外壳开个孔,那么简单。

网友:
买个切割机吧

网友D:
买插电的电磨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啊,如果这个小角磨机能支持调速就好了,低速的时候提高扭矩,高速的时候扭矩倒是可以让点步 ...

调速器是调功率的,低速时扭矩也降低了,要想低速高扭得用减速箱

网友:
楼主的视频是角磨机安全使用的反面教材:
1.不用保护罩;
2.用切割片轴向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小钢侠款角磨机多的是啊,而且价位已经非常理想,多数都是百元出头,碰到商家促销时甚至连小钢侠十分之 ...

有齿锯片是角磨机大忌

网友:
如果要买国产小角磨机,建议买可以通用品牌电池的机型,例如通用博世、米沃奇等12v电池的。因为国产小角磨机自带的电池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插电的电磨机吧

我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