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i5进水不开机不充电-主板零件多处烧坏及屏幕腐蚀烧坏

楼主(2022-10-19):
深圳美女国庆节寄修泡水的mini5 Pad,说拿去苹果售后点检测了下。。。

收到平板后,因为是泡水,没有先测试是否能充电,第一时间上加热台拆开

烘烤拆开屏后居然还有这么多明水,继续烤25分钟

完全水干后,扣上屏幕测试下是否能开机是否能充电,按开机键无反应(万用表测试电池是有电的),插充电线,电流由0到0.6A到1.1A这样循环跳动,已不能充电

再取下屏幕在显微镜下检查,情况不妙,已经腐蚀烂了,后来清洗干净了,待后续主板修开机测试是否OK

指纹排线及座子情况也不好,烧烂了

因国庆节原因,没有及时作维修主板,拖了一段时间,拆开主板的屏蔽罩,内部肉眼看起来挺干净,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仅发现接屏幕的板对板连接器处有点小腐蚀,清洗干净后没有短路,当然把唯一能看到腐蚀的位置清洗了,插充电线仍然是不充电的,现象如初

用万用表测试了各路电源输入输出均无发现短路问题,根据经验,此类情况的进水机一般会烧坏电源芯片,由简到繁的原则来更换电源芯片,先更换小电源芯片

更换后插充电线可以充电了,接原来的屏无显(忘拍照片),维修期间去同行朋友处借了个mini5的测试屏(屏背光坏颜色不匀),能开机了

开机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没多久又重启了,看来还有问题,再换大电源(换下来的两个电源芯片如下图)

经过长时间测试没有出现重启,原机屏已经损坏,因维修价格原因,深圳美女选择了组装屏,测试期间也把组装屏买回来了

主板美容还原,清洗干净内部所有部位,因有一位置小屏蔽罩是直接焊主板的,为避免热风枪高温吹坏电池直接用钳子剪下了,现用高温胶纸贴好。

屏幕焊上休眠排线,并移植指纹HOME键,最后经测试HOME功能正常,指纹是没有了,考虑到日后使用无大影响及维修费用问题,指纹不作修复,不然要更换指纹排线,即使更换好后还不确定是否被烧坏

装机,待胶水固化

完美修复不开机不充电故障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