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三星移动固态硬盘T7系列2TB实物拆解

楼主(2022-10-19):
闲来无事,我把四个三星移动固态硬盘都拆解了,都是2TB皇帝级容量……
这是第二个,T7
开箱评测数据: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853-1-1.html

楼主:
三星T7采用定制PCB方案,主控闪存桥接存储器及各类IC都集成在一个PCB上,除了官方宣传的钽电容没了……

桥接芯片:祥硕ASM2362

官方宣传的新型导热材质就是托盘底下的两个散热垫。

闪存信息

多项读写

实时读写

芯片方案文字版
主控:三星S4LR033
闪存:三星K9DVGB8J1A-DCK0双贴【3DV5-92L TLC 512Gb(共4CE/32die)】
桥接:祥硕ASM2362

这移动固态的主控型号与SSD980相同,且缓外写入速度平均625MB/s。

网友:
土豪!我只有个32G的SSD,其他的就是160G-500G的HDD。

网友:
太贵了。。三星的固体硬盘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T7采用定制PCB方案,背面散热贴因黏住主板故只能一起拍摄。

土豪,PCB背面SN挡一下啊

网友A:
怎么测速得到1089M/s的啊?  USB和SATA都达不到这个速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速得到1089M/s的啊?  USB和SATA都达不到这个速度吧?

USB 3.2下的Type-C可以,手持同款2T,目前写入70TB,健康度掉了2

网友:
壕无人性啊,又是一个2T固态 楼主固态的容量、TF卡和U盘的容量 比我机械硬盘都要大了

网友B:
除了价格高外体积还是太大了,我还是喜欢带U盘方便放衣袋里。

网友:
好东西,就是太贵了!体积也是有点大!

网友:
有一个蓝色的  1T的     一直琢磨是什么颗粒   这下放心了   TLC

网友:
主控是多少核心的

网友(2022-11-20):
谢谢分享拆解图片

网友:
见识什么是高档货, 豪横一般人不会买,关键是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价格高外体积还是太大了,我还是喜欢带U盘方便放衣袋里。

U盘虽然颗粒质量一般般,但胜在体积小价格低,亲民

网友:
很想知道这玩意的寿命,有点寿命焦虑症

网友(2025-04-19):
三防版是3DV6,这个是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