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NI-T UT61A数字乱跳故障更换钽电容修复

楼主(2022-10-19):
优利德UT61A(采用硬芯富晶FS9922-DMM3)正在使用,突然发现显示电池符号,屏幕上数字乱跳,更换新的9v碱性电池,依然如此故障,卸下电池测量电压为9.48v,电池没有问题,应该是万用表电源供电电路出了问题,打开表,发现除了电源部分有两颗10uf/16v的电容,更换成相同参数的瓷片钽电容,同时更换掉周围同参数电容为钽电容。打开表,一切正常。这个应该是电容质量的问题,因此大家遇到测量值减小或数字乱跳或更换电池依然显示电池符号并且数字乱跳,建议把主板上的铝电解电容10uf/16v,4.7uf/16v全部更换为无极性的瓷片电容或钽电容。

网友A:
版主的经验分享很好,我双手赞同,这是UT61A,UT61B,UT61C,UT61D,UT61E的通病,只要出现测量值减少,到任何挡位数字乱跳,无法测量,建议更换电容。

网友:
不是可以终身保修的吗

网友:
在直流供电电路中,电容漏电,容量下降,就好导致供电电流不够?

网友:
轻微漏电怎么会导致跳字?

网友B(2023-01-01):
固态电容准备好了
直接一步到位,这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能把我送走

网友:
我是换的同等容量的MLCC电容。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A:
版主的经验分享很好,我双手赞同,这是UT61A,UT61B,UT61C,UT61D,UT61E的通病,只要出现测量值减少,到任何 ...

感谢楼主的建议。我有个10多年的UT61B,最近也是电阻档跳,根本没法测出准确数值了。看了你的建议,把板子上所有16V 10微法的贴片电解电容都换成了钽电容,嘿,你别说,好了,哈哈。感谢,感谢。另外,主板上还左侧还有一个25V 4.7微法的贴片电解电容,不只是什么作用,能更换成同参数的钽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准备好了
直接一步到位,这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能把我送走 ...

老先生太言重了,如果天天用它,每天拨盘转个上百次,玩不了多久的。ut61不是神。。。耐操的福表天天高频度用也不会很长寿的。。。耐用,相对而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