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a对纽扣电池来说算大电流吗?纽扣电池也有内阻变大一说?

楼主(2022-10-19):
之前买了个蓝牙的拍照按钮,买来就试过一次一直放着,电源开关都关掉的,结果刚试了下开不了了,电池用的是2032的纽扣电池,测了下电压还有3V左右,应该不低啊,但是接上去以后再测正负极电压就只有1.7V左右了,这个拉的有点低吧?然后把手头所有的2032的电池都试了一遍都不行。最后用可调电源测了下,板子没问题,运行电流10ma,这个对纽扣电池来说太大了吗?我量了下手头的2032的电压,基本都保持在3V左右,难道放久了内阻变大了?锂电池内阻变大的话是会不经用,纽扣电池以前只发现电压会下降,好像没见过内阻变大的情况啊

网友A:
发电机都有内阻,更何况电池。

10mA对于2032的200mAH容量来说,不算太大的电流,但也不小了。

既然电池带不动,说明就没电了;换新即可,没必要研究,咱又不准备生产电池。

家里体温计,小米温湿度计都是用2032,必须有货备用。

网友:
虚电压,带不了负载,正常

网友:
我见过2032能点亮手电筒灯泡

网友B:
并联一个大容量电容试试呢

网友:
3v对于纽扣电池已经到电量的低点了,再用10ma的电流确实有点多了。

网友:
10ma对于CR2032来说,算大了

网友:
南孚传应好评。这个电池目前用着是最放心的。

网友C:
我的小米温湿度计也是用2032,感觉3、4个月就要换电池。2032不合算啊

网友D:
对于CR2032来说,10ma可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都有内阻,更何况电池。

10mA对于2032的200mAH容量来说,不算太大的电流,但也不小了。

但是这电池用在电脑主板上就好用啊。以前备了一点,放了好几年都没换过,多买也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大容量电容试试呢

拇指大小的按键,并不了大电容,没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米温湿度计也是用2032,感觉3、4个月就要换电池。2032不合算啊

看来还是要改才行,要么改老五家卖的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CR2032来说,10ma可不小了

正常应该多大?还真没研究过这个东西

网友:
拍张照看看,是啥样的东东。
10ma的电流大了些吧。
本来想说你买电池的钱还不如换个设备呢,再想想,蓝牙耳机不就可以拍照么。没必要花那钱。
还想着说让你拆开看看,是不是某个电容漏电呢,再看我身边的遥控,说明书上就写着运行电流60ma,待机40ma,有些方案就是耗电。

网友:
纽扣电池测有没有电,不能测电压。直接测短路电流。新电池瞬间短路电流一般都能200ma以上。没电的也就2ma。差别巨大。但是电压差距非常小,可能也就差0.2v。

网友E:
10ma很大了吧,,2032总容量也没有多少mah,,

这么大电流岂不是几小时就用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电池用在电脑主板上就好用啊。以前备了一点,放了好几年都没换过,多买也浪费啊 ...

电脑主板才几μ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a很大了吧,,2032总容量也没有多少mah,,

这么大电流岂不是几小时就用完了 ...

蓝牙的嘛,电流大点还是正常的,不过既然电流这么大还用2032这也是神仙设计了

网友:
2032电池内阻随电压降低而增大的,一般电压低于3.1V就不适合用在5mA以上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