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寻求联想一体机电源适配器PA-1121-04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22-10-19):
联想一体机电源适配器PA-1121-04无输出19v电压,拆解电源适配器,发现电源部分MOS管短路(同时烧毁两个限流电阻)、电源主芯片炸裂(16脚),电源芯片型号无法看到型号,那位网友拆修过此电源,救急求电管管理芯片型号?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适配器来的快

网友:
TEA1751???{:015:

网友:
三楼说的有限接近,看看外围电路是不是和1751的典型应用接近,mos管炸,电源管理芯片炸,查查大功率电阻和启动电阻

网友:
谢谢各位,经过对照TEA1751T电路,确定是TEA1751T。

网友:
数码还是高手辈出,能认出型号,不过既然坏芯片,要修的地方就不单单只是管理IC了

网友:
维修成本,功夫钱

网友(2022-12-02):
遇到炸鸡的 我一般都是报废处理。即使修好了  心内用上也没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