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业余爱好者利用闲置插线板和灯座制作一个简易维修插座

楼主(2022-10-19):
自从入坑电源改装,最初不会用灯泡大法,试机炸了很多元件,整流桥、功率管、电阻、保险等等全炸过,一路火花带闪电,实在是刺激。后来发现专业电子爱好者都有自己的维修插座,可以避免boom这种刺激的感觉,某宝上专用维修插座有点贵,业余爱好者也不需要那种专业的维修插座,但又不能没有,于是利用手里闲置插线板和灯座,自制一个简易版维修插座。

1.插线板的原装开关是按压式的,正常状态和测试状态容易混淆,于是将按压式开关更换为船型开关,两种状态一目了然。市电的零线经过了船型开关的闭合端,开关的指示灯得以保留。

2.从船型开关火线两端引出2条线,接入灯座。顺便更换了插线板上已经坏掉的指示灯。

3.为了让灯座和插线板能更好的固定,减小体积,将灯座底部锯掉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用于嵌入插线板。

4.使用热熔胶将插线板和灯座固定起来,再做好灯座接线柱的绝缘,用标签纸标注清楚船型开关两端的功能,拧上60W钨丝灯泡。

上电试机,一切正常。以后再找一个合适的透明塑料瓶什么的做个灯罩固定在灯座上。

网友A:
样子还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都有,看来我也要做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还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家都有,看来我也要做个了。

赶紧制作吧,方便以后各种电源调试

网友B:
是不是灯泡要大点功率的好些?

网友:
不错 不错 简单实用

网友:
小白求个线路图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灯泡要大点功率的好些?

听说60w-100w都行,更大功率的可能保护作用也越好吧,如果电路板有严重短路的话灯泡也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哈哈,变成老泡了

楼主:
对,段位不知不觉就混到了“数码2段”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用这种220V的灯不好吗,体积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220V的灯不好吗,体积还小

好提议,我去看看。之前就想着闲置物品利用不花钱,就没想过找一下体积更小的灯泡

网友E:
看坛友说要100W的灯泡,本来想做一个,就是这100W灯泡一直没有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听说60w-100w都行,更大功率的可能保护作用也越好吧,如果电路板有严重短路的话灯泡也不容易坏 ...

多严重短路多大灯泡,灯泡也不容易坏,看你修的电源多大调整灯泡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严重短路多大灯泡,灯泡也不容易坏,看你修的电源多大调整灯泡大小

原来如此,感谢老铁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坛友说要100W的灯泡,本来想做一个,就是这100W灯泡一直没有买的。

好多人都说60w-100w都行,小店铺里面应该有卖的

网友:
现在看到这样的白炽灯泡,感到越来越稀罕了。

网友:
开关电源,必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