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测试更换角磨机锂电池

楼主(2022-10-19):
朋友的锂电角磨机,说买来1年不到经常用不到20分钟就没电了。让我给他看看。

他是在某宝买的,刚到手电池更差,整机换过一套稍微好点,但还是只能用20分钟

电池做工很工整是2并5串,应该是电芯容量一般。

整组电芯测试下来容量才2200多,单节算下来才1100多。

拆下所有电芯,单独充满测试看看。内阻22左右,但容量确实拉垮。

找不到电芯厂家参数,估计是1300mah的动力电芯。测试一边所有电芯。基本都是1200左右。

和朋友商量,决定全部更换。准备用我之前组滑板车的三杰2000mah动力电芯。但朋友说还太小,于是上了三杰2500mah电芯动力电芯。
和三杰2000对比了下,内阻一样。3C放电测试容量不尽人意,普遍才2500mah左右。性价比不如三杰2000的好。

下面就简单了,组装回去,电焊机焊起来就好了。

组装好了,测试下电池总内阻42,比之前的电芯低了20多很好。

电池阻输出总内阻49。很强劲。角磨机应该能40分钟了。搞定还给朋友交差

网友:
焊点密密麻麻哈哈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

网友A:
这镍片,内阻增加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镍片,内阻增加不少吧

感觉没怎么增加,之前的电芯内阻就60多了。

网友:
这种角磨机随机带的电池一般都是1300mah的电池5串2并。机器空载电流就有6-8a左右。按7a来计,算完就是  1300×2÷7000=0.37小时,约等于22分钟,而且是空载。带载之后,电流还会更大,所以也就是能用15-20分钟左右。电池没毛病,因为就是那样的。换成2500的电池,基本上使用时间能翻倍,大概30-40分钟左右。

网友:
点焊机拿出来亮亮,学习学习

网友:
充电角磨机,单块电池连续使用,能用20-30分钟已经可以了,5串3并可以用得久点,对单颗电芯放电能力要求也小点,唯一缺点就是重,除非有麒麟臂,还是4.0两块方便耐用

网友:
看来原电池是正常的,就是容量小了点,工具全干活就是方便。我东成4.0的也不觉得能用多长时间,没测试工具,不知道实际容量是多少的。

网友:
工具真全啊,羡慕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工具也全

网友:
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