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链条传动有刷电机自行车加个压链轮

楼主(2022-10-19):
20寸链条传动有刷电机自行车。骑了好多年了。链条(1\2英寸的小链条)松紧不一,怀疑大链盘不圆,调整好多回也不行。后来换了一个链盘也不行。又怀疑电机轴弯了,但那么粗的轴也不太容易弯。
没办法搞个压链轮吧。用的是摩托车的压带轮(胶轮),噪音很大。后来看拼多多有农机的压链齿轮带轴承的,正好是这个1\2英寸大小。花了十几元买了一个,换上。使用至今。
由于摩托车和自行车传动位置一左一右,所以这个压带轮是反装的,受力不好。所以某个速度会上下震荡(应该是共振点),过了就好了。暂时凑合用。

压链轮

摩托车用的,自行车就反装了,受力不好。

带轴承小链轮

小海豚滑板车电机,浙江出的(这是用的第二个)

调整链轮左右位置与链条平行,否则掉链子。

ok

楼主:
沙发备用
新链条买了些日子,今天大家提出就换新了。

网友:
这噪声,应该不小吧?

网友:
电池用的哪种?

楼主:
以前小鸟电动车原装的48V,我改成24v了。

网友A:
看着是不是可以拆掉一节链条,可以改善压链轮的受力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不是可以拆掉一节链条,可以改善压链轮的受力条件。

目前还好。
另,小链子不好拆,拆链器的头都断完了。

网友:
没骑过这种,不过电机有点低,电机高点好防磕碰

网友B:
大链轮不行了,齿都快秃了,节距也和链条对不上了,难怪松紧不一

网友:
会不会压力小了跳齿

网友:
是大链轮的齿太浅了。

网友:
这车有些年代了吧

网友:
链条和链轮磨损,如果两者只换其一,会有磨合匹配的问题,全换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链轮不行了,齿都快秃了,节距也和链条对不上了,难怪松紧不一

大链轮新换的,齿是带坡度的。

网友C:
有句话适合楼主“揪着耳朵咻鼻涕,劲头使的不是地方”~请看你的链条都浮在链轮的齿尖上,正常应该沉到齿根的吧?所以要噪音或掉链子了。
原因就是链条日久磨损至每个链节的钢环变薄/内套磨偏/内柱磨缺,这是拆出内柱可以看到明显的磨损了小半部分,百多个链节的所有磨损加起来就会有几厘米了,那么链条只好浮在齿尖上了,动力传递时要伴随链条在齿尖上下跳动,产生噪音和效率变低。
解决办法不是拿轮子压迫,而是换新无磨损链条,或者把每个链节内柱转180度让没受磨损的柱面来承受动力传递,也使链条缩短一点,不再挂在齿尖上~

网友:
像是链条拉长,导致齿片磨损变快。先换链条,如果齿片磨损跳齿也要换。要是像单盘变速系统,统一链条节距更好,可以共用11到48齿塔轮,最大齿片连接电机,电机输出轴需要有小飞轮单向离合器,避免骑行带动电机阻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句话适合楼主“揪着耳朵咻鼻涕,劲头使的不是地方”~请看你的链条都浮在链轮的齿尖上,正常应该沉到齿根 ...

已经换新,见二楼。

网友D:
这电动车有很多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动车有很多年头了吧....

2014年买的,2017年开始天天骑。

网友:
这个是自行车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