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简单维修下花洒的混水阀

楼主(2022-10-19):
花洒 的 混水阀滴水,今天有空修理一下

有些年头了。。。

简单拆开

看了下,是阀芯漏水了,

这个混水阀是铜体的,用了10来年的了,
换过一次阀芯,

应该是这个 垫圈变形了

看了下, 这个走热水的部分硅胶垫圈 老化的明显些,
清理下了垫圈装回去,将热冷水 管的垫圈互换了下

发现阀芯壳子也破裂了?

阀芯装回去好了,
但看来还得买个新阀芯备用了。
看的多是海瑞这个牌子?

意外发现 混水阀热水管里有个石头,清理了出来,但是热水管水流并没有增大。

这个东西还真得买个好点的,不然维修起来真是有点麻烦,简单搞下 快2个小时就过去了。

网友:
就是换个阀门了。

网友:
一般都是热水孔那边容易坏

网友A:
这阀门全铜材质还有得搞,若是锌合金的就自行散架了都不用修了。
这阀门也是奇葩干嘛要弄个软管冲天呢,原本随重力下垂才对吧?所以,我家的被我翻180度装上了,现在就是阀柄关水状态是敲起来,放水状态压下去,弄的不小心碰到喷一头凉水~不知能不能改成按下去关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阀门全铜材质还有得搞,若是锌合金的就自行散架了都不用修了。
这阀门也是奇葩干嘛要弄个软管冲天呢,原 ...

这个是装反了吧

网友:
混水阀输出口向上,折弯这么小不怕长期里面的胶管折了吗?我看一般是向下走然后弯上去花洒。

网友:
以前我看过一个帖子,说漏水,拿个自行车内胎,照着这个尺寸剪个圆圈,再挖三个洞封住扭进,就不漏水了。还有说把这两个塑料凸头磨短一点就能贴得更紧,就不漏水了。

网友:
这个类似的也用了10年了,不过表面光干净.

网友:
水垢严重啊,浴室的东西 ,水汽大 腐蚀得快

网友:
与5楼6楼同样的疑问,混水阀出口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这混水阀应该是没有正反区别,怎么装都行吧?

网友:
全铜材质还有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