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控制器接线编码求翻译

楼主(2022-10-19):
拆开控制器字母就看蒙了,求大佬帮忙翻译下

网友:
为啥要搞懂啊 ,原装的按插座大小插上就好了啊

网友:
大线电源,电机,左应该是刹车和转把,右应该是霍尔。其他慢慢找

网友:
掏一个旧的,对着线号改吧

网友:
左面ebs 电子刹车  SP+ sp-SP转把三线  X1  X3/X2可以试试是不是刹车  接地有效就是低刹  接12V有效就是高刹  或者是三速都可以接地试试功能  右面肯定是电机霍尔线看颜色就知道 中间的可以用表量哪个有高电压就是往锁头走的电 锁头回电可以看看有通过一个二极管到降压电路的就是  如果不是原装控制器 有可能还要重新配线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