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低音炮的有关问题

楼主(2022-10-19):
请教下各位高人,请问如图所示该低音炮是无源的还是有源的(除了有图中的这条线外没有其它任何的接口或开关按钮),是否可以把这个低音炮的DC头剪掉,然后直接接在功放的输出口上,因为功放都没有这种接头的

网友:
应该是无源的,可以欧姆档测一下,看看电阻就可以判断,动一下表笔听听是否有声音。

网友:
应该是无源,没写电源电压,可以接上试下,开小了功率

网友:
绝对是无源的

网友:
确实这样,音箱里边就是一个喇叭啊,一个阻值是8欧姆的扬声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再补充说下,这个重低音音箱本来是电视上用的,电视上有这个接口的(下图所示),但这种老电视早就不用了,想拿这个音箱接功放上试下,但功放没有这种接口,所以想把dc头剪断,剥开线材,直接接到功放的任意一个音箱输出端,不知是否可行,再次盼答,感谢至极。

网友:
应该是无源的喇叭。原来应该是一整套的家庭影院,每个喇叭接口都是直插的。你手上的只是其中一个低音喇叭。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个头子,看是不是8欧姆就可以确认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重点是怎样才能与av功放连接起来

网友:
这是无源低音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重点是怎样才能与av功放连接起来

功放后面应该有接线桩吧?类似这种,既可以插也可以用螺丝拧。把那线的皮剥出来就可以拧到功放上。

网友:
就一喇叭,啥都没有,功放在主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