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电源APS3005Dm求助

楼主(2022-10-19):
自用的一台维修电源,更换了通病的电位器后发现电压不能到零了,调整VR1发现是调整最高输出电压的,即30V电压的最高值,使用准确的万用表将电压调整到位,另外发现板子上还有2颗电位器分别是VR2和AR1,尝试调整VR2发现没有任何变化,在0V或30v位置分别电压也调整过VR2,几乎都没有变化,粗调和细调电压电位器最大能到30V,但是最小只能调整到2.3V左右,而VR2和AR1并不知道是什么用的,上网找了张类似的原理图,希望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调整0输出电压是否是调整VR2或AR1电位器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问题

网友A:
AR都是调电流的,如最大恒流值;ⅤR都是调电压的,如最高恒压值。

网友:
感觉各种仪器里有多个微调的尽量不要动,很容易调乱怎么都调不回去

网友:
你换的电位器不行,再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都是调电流的,如最大恒流值;ⅤR都是调电压的,如最高恒压值。

VR2接在LM741平横电路定义那里,不知道是做什么作用,目前归零已经发现问题,还是电位器的问题,又更换了一次电位器,对国产的电位器太失望了

网友:
乱动其他不知道用途的电位器前,先在电位器上用笔画个记号,调乱了恢复就容易了

网友:
用一个代替的100K可调电阻先可调试试

网友:
电位器一定要换线绕电位器,弹膜的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