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摄像头配的12V2A电源岳威YW-123-1202断线2018年

楼主(2022-10-19):
搬迁区捡到一套海康威视的监控,模拟摄像头尾巴断线,电源也断线了,拆开看看。是220V输入线被扯断脱落了,外壳看着质量还行

背面是标签,大概没有虚标

从这里脱落断裂的

封条完好

日期2018年

外壳是四个卡扣,不是超声波焊接,还好,就撬坏了一个卡扣,变压器看着是12V2A的

板子是双面胶粘在底壳,用料算是中规中矩吧

电源芯片OB2263AP,驱动MOS管K3567像是旧货,经典的TL431加光耦817反馈,改电压很方便了

板子背面是贴片电阻电容

网友:
中规中距的一个小开关电源

网友A:
我想问问维尼老板最近怎么没去修车铺捣鼓业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维尼老板最近怎么没去修车铺捣鼓业务了?

不去修车铺了,那边拆迁了哈哈

网友B:
带着厂址和防伪标的电源不会太次的

网友C:
输出部分pcb貌似有点儿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部分pcb貌似有点儿糊~

哈哈,灯光原因哈哈,摄像头其实只有5W,电源余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着厂址和防伪标的电源不会太次的

准备把它改成12.6V输出,给12V锂电池包充电用

网友:
这种监控电源,该有的都有了,一般不虚标。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哟

网友:
监控很省电的,开红外也就200多毫安,我临时用一个路由器1A的电源头带了4个摄像头撑了好几天,等专用电源到货再换上去

网友D:
前几天偶也坏了个电源,是12V4A的

网友E:
这个不是X康原配的3C都没有。不过这个是新生产(可能有旧零件)算质量比较好的了(应该是足功率真安规,比剪线电源强)。

FCC认证是真的。FCC认证乱搞比3C认证造假要少一些,具体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假3C电源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管,好多质量甚至没有这个敢写厂名的非3C电源强。

现在220V单电压的12V2A电源几乎没有独立开关管了,都是一体芯片了。。。

网友F:
怎么改可调电源,我有个12v3a的想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X康原配的3C都没有。不过这个是新生产(可能有旧零件)算质量比较好的了(应该是足功率真安规,比 ...

那种集成mos的芯片好像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改可调电源,我有个12v3a的想改一下

根据电路图选相应的方法,比如我这个简单的tl431改分压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偶也坏了个电源,是12V4A的

4A功率不错啊,坐等维修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