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冷车开窗或大油门车里有汽油味或废气味-已解决

楼主(2022-10-19):
先说故障原因和解决措施,故障原因是车尾翼子板内的空气减压阀阀片脱落,导致车尾气通过漏气的减压阀被吸入车内。更换空气减压阀即可解决。空气减压阀是为解决关门时车内气压突然过大导致乘客耳膜不适而设计的,单向流通设计,只能从车内流向车外。
车辆行驶时会在车尾形成一个低压区,空气在车尾会翻滚着卷起尾气撞向车尾(这也是为什么车尾部的灰尘明显多余其他位置的原因,在公交或面包车等车尾方方正正的车型上更加明显,你会看到车尾上厚厚的灰尘把玻璃都给糊起来了)。部分气体会通过损坏的减压阀进入车内。另外车内气压低于外界气压时(即打开天窗或车窗行驶),外部压力较高的空气会把尾气通过损坏的减压阀通道压入车内。
16年12月车,大概1年前开始大脚油门时车位有股橡胶烧起来的味,冷车开窗时车内有较重的汽油味。各种系统研究了个遍并排除了烧机油(机油尺未降低)、烧离合(离合位置较高有足够的行程怎么没有烧离合片)、排气管漏(逐段检查没有漏),气门室废气管漏(这TMD还真漏,4S索赔过一个PVC废气阀,结果把旁边的橡胶接头整裂了一直开了4年,但自己更换后还是有汽油味),皮带摩擦烧糊等等。最终经过多次吸食毒气记录味道确定是尾气味,最终判断可能是减压阀故障,中午趁着午休拆开后翼子板确定是减压阀故障,4个阀片掉了2个。这个阀片是0.4mm厚的橡胶片,买个减压阀得50,买个0.5mm厚的橡胶片自己剪裁下只要3.5。发帖分享下大家,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检查下减压阀。
奇怪的是拆车坊视频里是装在左后翼子板,我的车却是装在右后翼子板里,害我多拆了一遍。

汽车空气减压阀阀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493-1-1.html

补充内容 (2022-10-25 15:16):
三厢或SUV等车型,空气减压阀一般装在后叶子板靠下位置(屁股侧面靠下位置),两厢车没屁股的一般装在车尾,数量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边都有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并解决问题

网友A:
厉害,这都能分析出来。而且能拆翼子板也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都能分析出来。而且能拆翼子板也是高人

这我得感谢马路牙子上的马路牙子让我学会拆装保险杠,有天晚上以为只有一层马路牙子,上去之后上面还有一层马路牙子直接把前保险杠顶凹进去了,去店里一问说加喷漆500,我说把我凹的顶出来要多少,人家说太麻烦不接。奶奶个腿的最终自己学着拆下来用开水浇了一遍自己顶出来了。前保险杠那么复杂都掌握了,后保险杠洒洒水了

网友B:
换成普通人,估计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存在,更别说找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善于钻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普通人,估计都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存在,更别说找出问题了。

我可不是普通人。
署名:比亚迪车主

网友C:
这个是人为的还是啥故障。。。

网友:
M国有那个什么毒什么师,我看你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人为的还是啥故障。。。

零部件设计缺陷,阀片是0.4mm厚的橡胶片,开了长方形小口塞进塑料方柱,方柱头部有个倒沟防止阀片脱落,但阀片是橡胶有弹性的,所以在大力关门的情况下是可能把阀片口子撑大振脱落的,在1楼补充了几张细节图片

网友C:
。。。这样的话能索赔吗。。。。。。。。。照你这个修法我感觉没几个人能开车了。。。到时候那天自己被熏晕了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能索赔吗。。。。。。。。。照你这个修法我感觉没几个人能开车了。。。到时候那天自己被熏晕 ...

质保期内肯定能索赔,质保期外基本不太可能了。自己花4块钱买块硅胶片剪裁一下把掉的阀片补上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质保期内肯定能索赔,质保期外基本不太可能了。自己花4块钱买块硅胶片剪裁一下把掉的阀片补上就完了 ...

这玩意不存在质保期吧。。这玩意不召回就算byd命大吧。。。但凡没你这知识储备这尾气得吸到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存在质保期吧。。这玩意不召回就算byd命大吧。。。但凡没你这知识储备这尾气得吸到s。。。。。。 ...

国产品牌里没有召回这个词,就算是生死攸关的故障也是偷偷的打电话给你让说零件升级了下次过来给你索赔换掉。更多的厂家和消费者都知道某个零件设计缺陷但就不给你换,就算消费者登门问责还睁眼瞎跟你说是正常现象。
我这知识也是现学的,直喷车冷启动那汽油味感觉是汽油淋头上了一样浓,逼着我学习啊

网友:
楼主这理论知识扎实,分析到位

网友:
楼主高手,理论和实践动手能力都很高,学习榜样。专业修车的水平了

网友:
正常车尾气不应该有味道啊,三元换了高流量的?

网友:
看来没少折腾~~
我的四门漏水,我用704点了个一大圈。两个704沾了四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