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钻电池8.0Ah跟充电宝一样容量吗?

楼主(2022-10-19):
两百六买了一块大电池,15节的18650,跟图3一个牌子,但是电芯好像不是一个厂家的,师傅们见多识广,看看是不是垃圾以次充好。

楼主:
买来用角磨机的,刚好可以应用在电锤上,准备做维修用。

网友:
肯定不一样啊  一个18V  一个3.7V   能一样吗

网友:
是你语文体育老师教的还是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看到我一头雾水不知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不一样的电芯拼在一起,不担心安全吗?

网友:
就这要260?别的不知道,两种电池的规格都不一样,一个2.0ah,一个2.6ah,咋想的???

网友:
你新买的电池是5串3并,标称是2.6A*3 也就是7.8AH,电压3.7*5是18.5V,如是是换算成充电宝的算法就是7.8AH*5 也就是39AH时哈,也可以号称39000mAH。
电池容量和质量需要设备测试,没有设备测就用电动工具看工作爽不爽哈。

网友A:
260元/15颗电池=17.33元一颗,说老实话你买的太贵了,而且电池还是无名小厂家的,血亏啊。

网友:
2.0电池的那个有点像威克士的电池

网友B:
260买两块大艺新电池也比这个好吧

网友:
ICR电池,不会暴吗?这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元/15颗电池=17.33元一颗,说老实话你买的太贵了,而且电池还是无名小厂家的,血亏啊。 ...

可是自己又组装不了,大神经常用什么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0买两块大艺新电池也比这个好吧

8.0安时的大艺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山寨了

大神指的是哪个图?

网友(2023-01-29):
容量是大问题,2.6 的只能当 2.0用,这肯定是杂牌电池.
2.6容量衰变后,测出实际容量和其他电池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