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伏40安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变压器绕制问题

楼主(2022-10-19):
手里有几个5V40A的开关电源。都是用的494芯片的。和明纬的S350差不很多。想拿出来把这几个都改成和明纬S350-24/27那种类型差不多的。这个变压器不合适,在网上了解,需要重新绕制变压器。本人小白,变压器的绕制不太懂。我把原来的变压器拆开了。按照原来绕法,胡乱绕制了一下,通电变压器吱吱的响。就赶快断电了。我把原来变压器的绕法和现在我绕的都说一下。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我现在想改成和明伟S350-2427一样的30伏10安左右就可以了。这个变压器我应该怎么绕?
我第1次绕完之后测量次级的电感量,大约在700uH左右每组。9脚和11脚的电感量在3.6mH左右。
最下面的图片是我拆解这个原来的变压器的时候,记录的它那个线圈绕制的方法。一共有5层线圈,第1层拆的是辅助绕组,第2层是初级,第3层第4层是次级,第5层也是初级。

网友A:
没有啥必要!
1,功率太小,才200W,要是升到50v,只能提供4A电流。
2,他这个整流部分耐压太低,升高电压,需要更换整流二极管,
3,电容都是10v的,也要还。
3,电压反馈电阻也需要调整。
4,输出电感需要增加圈数。
有这个功夫,都不如找个12v的电源来改,或者24v之类的。

如果纯技术的话,初级线圈不用改,原来几圈,还绕几圈,线也可以用原来的。次级改用细线,绕几圈,就看你需要多高电压了。至于吱吱响,你需要浸漆!

网友B:
200W的电源改成300W的,超功率了,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的电源改成300W的,超功率了,难。

明纬的S350不是有改到1000瓦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必要!
1,功率太小,才200W,要是升到50v,只能提供4A电流。
2,他这个整流部分耐压太低,升高电压 ...

200瓦左右用也可以。变压器不会绕。不会计算该绕的匝数和线径。

网友A:
匝数,原来拆的时候,5v的是几圈?重绕的时候,按比例增加就可以了。比如原来是5圈,那就是1v1t,想50v就绕50t。想100v就绕100t。
线径,原来是40A,是几根线并绕的,比如是4根,那每根是10A,按比例增减,也很简单吧。又不是重新设计,有样子学习,可以简单搞定,不用太精确,

网友:
把次级主绕组拆开,它应该是多根并绕的,分别找到每组线圈的头尾,把它们串联起来,应该能升压而且次级元件耐压要提高。

网友C:
曾经搞过一个5v40A的改可调。原变压器次级绕组是十线并绕。没有拆变压器,直接将次级的线头全部焊开,拆分为三组,分别为三线,四线,三线,然后将三组线首位串联。改完后最高可以稳定输出26v,电流可达10A。

网友:
次级是多线并绕的,在接线柱把次级线打散,头尾相连串起来就行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纬的S350不是有改到1000瓦的了吗?

那有长时间工作的视频吗?想观察学习。。。如果没有,可能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数,原来拆的时候,5v的是几圈?重绕的时候,按比例增加就可以了。比如原来是5圈,那就是1v1t,想50v就绕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第一次绕,可能外层初级绕的不对,最近有事,过两天再重新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搞过一个5v40A的改可调。原变压器次级绕组是十线并绕。没有拆变压器,直接将次级的线头全部焊开,拆分 ...

开始我也想过这样,论坛也有这样改的,线头太多了,怕弄错了,还担心焊接的这里有别的影响,最后还是拆了变压器打算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有长时间工作的视频吗?想观察学习。。。如果没有,可能吹牛。

我也是在咸鱼道听途说的,没仔细看过。

网友E:
高频变压器没有绕过,不知道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计算匝数估计也一样,看看原来次级多少圈多少电压,然后你需要多大的电压就加多少圈
关键要绕密实最后要浸漆,不然变压器会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变压器没有绕过,不知道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计算匝数估计也一样,看看原来次级多少圈多少电压,然后 ...

谢谢回复,最近还没时间搞,过两天再绕一下试试。

楼主:
上面那个图片记的那个变压器的电感电感量都是错误的。那个变压器的磁芯摔坏了。发帖子的当天没仔细看。我之前拆的那个变压器也测量过,也有个记录,我记得之前那个变压器好像和发帖子那天测量的那个不太一样呢。这个图片应该是当时拆第1个测量的。

网友:
电位器应该用多圈精密电位器,调节的电压才能够稳定调节

网友(2022-12-31):
有卖变压器的直接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必要!
1,功率太小,才200W,要是升到50v,只能提供4A电流。
2,他这个整流部分耐压太低,升高电压 ...

很专业的答复,属于权威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