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路自由编程输出控制器

楼主(2022-10-19):
朋友让帮忙改个机器,把之前的手动的改成自动的,由于没有样机抄袭,只能自创。步骤分析出来了,难在电路上了。
如果步骤分析错误再重新更改电路肯定会很复杂。于是做了一个由单片机控制的8路输出电路。
主要是成本很低,而且还很方便,就是编程费了点事。尤其是调试一个未知的电路,可以一点一点的实验,还不耽误太多的时间。
主要功能就是设定1-8路的开关顺序,再设定开关后执行的时间,时间执行完才能执行下一步。
上图
由7个气缸和一个真空发生器组成的机械装置,电路和功能都正常了,电线很乱没有整理,有2个电磁阀拆掉调试其他机器了。等整理好了就不乱了。主要是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面板,编码器旋钮是用来设置电路功能的

显示12864
有4个像素点显示当前值行位置,上面显示位置开关,下面是执行时间。0.1秒的设置,最大9.9秒,0就是不执行。

网友:
单片机的P0口,P1口开关延时我也会,哈哈!
正在学。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就目测到的运动部分和我以前DIY的一个有点类似,不过我不会写程序,是请坛友帮忙写的。

网友:
PLC加一个文本

楼主:
和PLC比较单片机成本低。总共成本不到30元,连继电器都没有使用,用的是光耦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PLC比较单片机成本低。总共成本不到30元,连继电器都没有使用,用的是光耦驱动。 ...

牛逼,光耦直接驱动电磁阀? 什么型号光耦

网友:
如果数量少,就用PLC方便,数量多要考虑成本,单片机成本低,但是维护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光耦直接驱动电磁阀? 什么型号光耦

网友B:
PLC的使用寿命应该会更长吧,国产的8点数出的应该也就百十块钱了,接线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使用寿命应该会更长吧,国产的8点数出的应该也就百十块钱了,接线也方便 ...

这个是可以在面板上直接设置开关顺序和时间的,不需要电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