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c99充电器晶振坏掉导致无法使用故障拆修

楼主(2022-10-19):
上星期五用IC 99放电测试,使用正常。星期一再次使用IC 99,发现充电器屏幕一闪,然后就停住显示为U5.0。咨询卖家,建议将电路板清洗干净,尤其是晶振附近。于是用无水酒精将线路板局部擦拭清洗,还是不能解决故障。经过和卖家沟通,建议自行将晶振换新。
今天将晶振拆掉,换上一个晶振。结果果然解决问题。看来是充电器原来的晶振突然坏掉了。

充电器屏幕闪烁

故障后屏膜显示U5.0

印刷板没洗干净

用酒精擦试后

晶振附近局部

换了一个改8025拆下来的晶振

已经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充电器晶振坏掉的真不多。

网友A:
一定是摔坏的,这样的晶体没什么缓冲。

网友:
V6.0换成大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摔坏的,这样的晶体没什么缓冲。

没摔,放在办公桌上好好的,不明原因吧。电子元件总有突然坏掉的几率吧

网友:
晶振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B:
卖家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没走弯路,售后技术指导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走弯路,售后技术指导不错!

因为售后就是设计者本人

网友:
充电器坏晶振换新恢复使用售后服务不错

网友C:
这个晶振和钟上的是同频率?

网友D:
晶振是什么型号的 我也同款

网友:
这个充电器也是当年的一代神机吧

网友:
这个不容易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是什么型号的 我也同款

他钟上8025换下来的,那就是32.768

网友:
厂家售后不错

网友:
学习备用,IC99还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晶振和钟上的是同频率?

对,是32.768,就是计算充电放电时间的

网友:
晶振也能坏掉,看来备一个晶振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