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中移舜路由器

楼主(2022-10-19):
得一路由器,发现体积特别小,类似360 P1。

居然是5v2A的电源,比较奇特,一般是12v的,

拆解四周的卡口比较麻烦
配置:MT7628AN  25Q64CS1G  M13S2561616A

===============
300M的而已,留着做个交换机用吧,哦对了,这电源用1A的我感觉就足够了。

网友:
360路由oem版

网友:
谢谢中移路由器拆机分享

网友:
NTK的方案就是省电

网友:
没事先刷个鸡吧

楼主:
这货咋刷机?刷breed?请指教,另外电源可以用12v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货咋刷机?请指教,电源可以用12v的吗?

编程器备份固件,刷入breed,用breed刷入备份的固件,保留breed 剩下的就是找固件了,好久不玩路由器了  7628固件不知道有多少,估计不能用12v,接上估计就烧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备份固件,刷入breed,用breed刷入备份的固件,保留breed 剩下的就是找固件了,好久不玩路由器了   ...

编程器没有,用ttl咋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货咋刷机?请指教,电源可以用12v的吗?

那两个电解耐压16V的话可以使用5——12V内任意电压,这个配置应该有可以刷的包,但是只有2.4g单频,没啥意义

网友:
铁通订制版吗,话说现在铁通谁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电解耐压16V的话可以使用5——12V内任意电压,这个配置应该有可以刷的包,但是只有2.4g单频,没啥 ...

他的电源芯片估计不支持12v  我就烧过一个交换机,插电就冒烟,所以不用冒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程器没有,用ttl咋操作?

ttl我也不会玩,网上有教程,你这个路由器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款路由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电源芯片估计不支持12v  我就烧过一个交换机,插电就冒烟,所以不用冒险 ...

这个不好说,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DC-DC电源IC多为宽电压规格设计,12V还是没问题的,你那个交换机可能是用的LDO降压IC,楼主这个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DC-DC电源IC多为宽电压规格设计,12V还是没问题的,你那个交换机可能是 ...

也是楼主这种六角芯片,然后退还给东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备份固件,刷入breed,用breed刷入备份的固件,保留breed 剩下的就是找固件了,好久不玩路由器了  7 ...

还真有,选哪个?后续刷哪个?请指教

网友:
做工一般啊 看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有,选哪个?后续刷哪个?请指教

他这个东西有个中断软件,用哪个,随便刷一个,他这个区别就在于复位键能不能进去,别的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有,选哪个?后续刷哪个?请指教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94833-1-1.html 你看下

网友:
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