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MSI 1660 ventus

楼主(2022-10-19):
故障是玩游戏死机蓝屏直接拆开了

查各点电压正常,脚位阻值正常
怀疑是滤波电容问题,并上去也不行,作罢

网友:
这个维修可不容易!

网友A:
这个要上N卡专业测试软件 看是显存的问题 还是核心问题

网友:
看着上面一堆的固态电容就舒服

网友B:
给核心加加温,我有一块显卡花屏,350加了点助焊剂烤了两分钟,好了,死马当活马医,还有次家里一台笔记本也是,350助焊剂,两分钟左右,就不花屏了

网友:
要用楼上的办法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核心加加温,我有一块显卡花屏,350加了点助焊剂烤了两分钟,好了,死马当活马医,还有次家里一台笔记本 ...

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上N卡专业测试软件 看是显存的问题 还是核心问题

跑过了,显存没问题,核心测试黑屏跳出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过了,显存没问题,核心测试黑屏跳出报错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核心加加温,我有一块显卡花屏,350加了点助焊剂烤了两分钟,好了,死马当活马医,还有次家里一台笔记本 ...

这种一般助焊剂涂在芯片的四边靠板子哪里吗

楼主:
多了几百出掉了

网友:
让我想起hp笔记本nv家的显卡门了

网友:
所有固态电容都换掉说不定可以

网友:
几百出了??,一般吹一下就行,你这个估计虚焊

网友:
先跑下测试软件,显存有没有问题